STM32 GSM模块测试实验 sim测试程序 ATK-SIM900A

楼主:
本实验功能简介:本实验用于测试ATK-SIM900A GSM/GPRS模块,总共包括三大项测试:
1,拨号测试—通过按KEY0按键进入此项测试。进入测试后,屏幕将虚拟一个键盘,通过键盘输入电话号码,即可进行拨号。如果有电话打进来,则会显示来电号码,并可以通过键盘实现来电接听。

2,短信测试—通过按KEY1按键进入此项测试。此项测试包含2个子项:读短信测试和发短信测试。按KEY0进入读短信测试,屏幕将显示SIM卡当前存储的信息条数以及总共可以存储的信息条数,并在屏幕上虚拟一个键盘,通过键盘输入,即可读取指定条目的短信,其内容将显示在LCD上面。按KEY1进入发短信测试,屏幕将显示一条固定的短信内容,并虚拟一个键盘,通过键盘输入目标手机号码,即可执行发送,将固定内容的短信发送给目标手机,并带状态提示。
3,GPRS测试—通过按WK_UP按键进入此项测试。此项测试又包含2个子项:TCP测试和UDP测试。默认为TCP连接,通过按WK_UP按键,可以在TCP/UDP之间切换。此项测试需要输入IP地址(要连接的目标IP地址,必须为公网IP),端口号固定为:8086。在设定好连接方式和IP地址之后,即可进行连接,连接成功后,则可以和目标进行GPRS数据通信。本测试,我们在电脑和ATK-SIM900A模块之间实验,电脑端需要一个软件:网络调试助手,来实现和模块的TCP/UDP数据通信测试。

本实验硬件连接方式(模块与开发板):
ATK-SIM900A              ALIENTEK STM32开发板
       STXD<------------>PA3(RXD)
       SRXD<------------>PA2(TXD)
        GND<------------>GND

注意事项:
1,该实验请自备:中国移动SIM卡一张(未停机,并开通GPRS业务)、耳机(带麦克风)一副、直流稳压电源1个。
2,使用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的朋友,该实验需要更新字库(字库存放方式类似战舰板,同Mini板的方式有区别,所以需要更新),请在SD卡:\SYSTEM\FONT 目录下存放:UNGBK.BIN,FONT12.BIN和FONT16.BIN等三个文件.这几个文件已经存放在Mini板的本例程工程目录下,大家只需要拷贝到SD卡即可(即将:SD卡根目录文件下的SYSTEM文件夹拷贝到SD卡根目录).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rtc.h"
#include "wkup.h"
#include "dma.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mc_sd.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sim900a.h"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扩展实验5
//ATK-SIM900A GSM/GPRS模块测试实验

int main(void)
{
        u8 key,fontok=0;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115200);         //串口1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usmart_dev.init(72);        //usmart初始化
         USART2_Init(36,115200);        //初始化串口2
        TP_Init();                                //初始化触摸屏
        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0,fs[0]);                 //挂载SD卡
        key=KEY_Scan(0);
        if(key==KEY_RIGHT)                //强制校准
        {
                LCD_Clear(WHITE);        //清屏
                TP_Adjust();                  //屏幕校准
                TP_Save_Adjdata();
                LCD_Clear(WHITE);        //清屏
        }
        fontok=font_init();                //检查字库是否OK
        if(fontok||key==KEY_DOWN)//需要更新字库
        {
                LCD_Clear(WHITE);                           //清屏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ALIENTEK STM32");
                while(SD_Initialize())                //检测SD卡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SD Card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60,70,200+60,7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SD Card OK");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Font Updating...");
                key=update_font(20,110,16,0);//从SD卡更新
                while(key)//更新失败
                {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Font Update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20,110,200+20,11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Font Update Success!");
                delay_ms(1500);
                LCD_Clear(WHITE);//清屏
        }
        sim900a_test();
}

下载:
扩展实验5 ATK-SIM900A

网友A(2019-07-20):
你好 程序能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