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51的安装包c51v905

楼主(2017-05-03):
keil uvision4 没有AT89S51,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我用的是keil 2,里面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keil 2,里面有呀

KEIL4里面没有呢

网友B:
就是覆盖;   先把51的安装上,在装个mdk在同一位置,覆盖他。就可以兼容了。再说,不影响呀,随便选个差不多的

网友C:
其实在KEIL里不一定非得用AT89S51的,找个相近的比如AT89C51,AT89S52,这些型号在编译的时候提醒你程序有没有超标,资源有没有超标等,DEBUG时有点用,尽早放弃使用AT89S51吧,改用STC的,虽然说AT的性能好些,但是功耗大了,现在的STC性能也不差,STC的对新手来说更方便。到stc官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覆盖;   先把51的安装上,在装个mdk在同一位置,覆盖他。就可以兼容了。再说,不影响呀,随便选个差不 ...

嗯嗯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KEIL里不一定非得用AT89S51的,找个相近的比如AT89C51,AT89S52,这些型号在编译的时候提醒你程序有 ...

明白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