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传感器与单片机怎么连接,请大神给图

楼主(2017-05-03):
液位传感器与单片机怎么连接,请大神给图

网友A:
可以用PCF8591AD转换,用I2C读取转换值

网友B:
单片机只能接受数字信号,而传感器大都是模拟信号,粗一些的控制是在单片机片外用电压比较器产生一个数字信号,然后连接到单片机I/O口。细一些的控制是通过AD转换变成若干位的数字信号,然后将该数字信号输入单片机,AD转换可以用单片机片外的,也可以用单片机自带的。

网友C(2019-12-19):
传感器检测到水位后就会传一个信号给单片机MCU引脚,使用MCU的AD接口检测输出端的电压,如果检测到电压高于VT时判断为无水,检测到电压低于VT时,判断为有水,VT是自己设定的一个数值,我们用的是单片机的芯片是这个STC12C5A60S2带有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