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两个程序合在一起实现(小车超声波避障+蜂鸣器音乐《天空之城》)

楼主(2017-05-03):
如何把两个程序合在一起实现(小车超声波避障+蜂鸣器音乐《天空之城》) c51单片机

小车超声波程序: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evro_moto_pwm     P2_7           //接舵机信号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define  ECHO  P2_4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TRIG  P2_5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Left_moto_go      {P1_0=1,P1_1=0,P1_2=1,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0=0,P1_1=1,P1_2=0,P1_3=1;}         //左边两个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0=0,P1_1=0,P1_2=0,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P1_6=1,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P1_6=0,P1_7=1;}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P1_6=0,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停转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nsigned char const positon[3]={ 0xfe,0xfd,0xfb};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14;//舵机归中,产生约,1.5MS 信号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long S1=0;
        unsigned long S2=0;
        unsigned long S3=0;
        unsigned long S4=0;
        unsigned int  time=0;                    //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0;                        //延时基准变量
        unsigned char timer1=0;                        //扫描时间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void Display(void)                                  //扫描数码管
        {
         if(posit==0)
         {P0=(discode[disbuff[posit]])&0x7f;}//产生点
         else
         {P0=discode[disbuff[posit]];}

          if(posit==0)
         { P2_1=0;P2_2=1;P2_3=1;}
          if(posit==1)
          {P2_1=1;P2_2=0;P2_3=1;}
          if(posit==2)
          {P2_1=1;P2_2=1;P2_3=0;}
          if(++posit>=3)
          posit=0;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测距信号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Conut(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disbuff[0]=S%1000/100;   //更新显示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前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Left_moto_go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Left_moto_go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
//STOP
     void  stoprun(void)
{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停走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停走
}
/************************************************************************/
void  COMM( void )
  {

                  push_val_left=5;          //舵机向左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2=S;

                  push_val_left=23;          //舵机向右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4=S;

                  push_val_left=14;          //舵机归中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1=S;

          if((S2<20)||(S4<20)) //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20CM小车后退
                  {
                  backrun();                   //后退
                  timer=0;
                  while(timer<=4000);
                  }

                  if(S2>S4)
                     {
                                righ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        右转
                        timer=0;
                        while(timer<=4000);
                     }
                       else
                     {
                       lef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大        左转
                       timer=0;
                       while(timer<=4000);
                     }

}

                void pwm_Servomoto(void)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Sevro_moto_pwm=1;
        else
               Sevro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200)
        pwm_val_left=0;

}

///*TIMER1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1()interrupt 3   using 2
{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imer++;                                  //定时器100US为准。在这个基础上延时
         pwm_val_left++;
         pwm_Servomoto();

         timer1++;                                 //2MS扫一次数码管
         if(timer1>=20)
         {
         timer1=0;
         Display();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0
{

}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H0=0;
        TL0=0;
        TR1= 1;
        ET1= 1;
        ET0= 1;
        EA = 1;

        delay(100);
    push_val_left=14;          //舵机归中

        while(1)                       /*无限循环*/
        {

         if(timer>=1000)          //100MS检测启动检测一次
           {
               timer=0;
                   StartModule(); //启动检测
           Conut();                  //计算距离
           if(S<30)                  //距离小于20CM
                   {
                   stoprun();          //小车停止
                   COMM();                   //方向函数
                   }
                   else
                   if(S>35)                  //距离大于,30CM往前走
                   run();
           }

        }

}

蜂鸣器音乐《天空之城》
#include<reg51.h>

sbit sound=P2^0;  //将sound位定义为P2.0
unsigned int C;     //储存定时器的定时常数
//低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l_dao 262   //将“l_dao”宏定义为低音“1”的频率262Hz
#define l_re 286    //将“l_re”宏定义为低音“2”的频率286Hz
#define l_mi 311    //将“l_mi”宏定义为低音“3”的频率311Hz
#define l_fa 349    //将“l_fa”宏定义为低音“4”的频率349Hz
#define l_sao 392   //将“l_sao”宏定义为低音“5”的频率392Hz
#define l_la 440    //将“l_a”宏定义为低音“6”的频率440Hz
#define l_xi 494    //将“l_xi”宏定义为低音“7”的频率494Hz
//中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dao 523     //将“dao”宏定义为中音“1”的频率523Hz
#define re 587      //将“re”宏定义为中音“2”的频率587Hz
#define mi 659      //将“mi”宏定义为中音“3”的频率659Hz
#define fa 698      //将“fa”宏定义为中音“4”的频率698Hz
#define sao 784     //将“sao”宏定义为中音“5”的频率784Hz
#define la 880      //将“la”宏定义为中音“6”的频率880Hz
#define xi 987      //将“xi”宏定义为中音“7”的频率523H
//高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h_dao 1046     //将“h_dao”宏定义为高音“1”的频率1046Hz
#define h_re 1174      //将“h_re”宏定义为高音“2”的频率1174Hz
#define h_mi 1318      //将“h_mi”宏定义为高音“3”的频率1318Hz
#define h_fa 1396     //将“h_fa”宏定义为高音“4”的频率1396Hz
#define h_sao 1567    //将“h_sao”宏定义为高音“5”的频率1567Hz
#define h_la 1760     //将“h_la”宏定义为高音“6”的频率1760Hz
#define h_xi 1975     //将“h_xi”宏定义为高音“7”的频率1975Hz

void delay1()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for(j=0;j<250;j++)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以下是《天空之城》片头曲的一段简谱
   unsigned  int code f[]={dao,l_xi,dao,mi,l_dao,l_mi,                    //【6】1713 7--3(天空之城简谱表)
                                                      l_la,l_sao,l_la,dao,l_sao,l_mi,          //【6】6561 5--3
                                                   l_fa,l_mi,l_fa,dao,dao,l_mi,dao,                //【7】43411 3--1
                                                   l_xi,l_fa,l_fa,l_xi,l_xi,l_la,l_xi,        //【7】7447 7-067
                                                   dao,l_xi,dao,mi,l_xi,l_mi,l_mi,                //【7】1713 7--33
                                                   l_la,l_sao,l_la,dao,l_sao,l_mi,                //【6】6561 5--3
                                                   l_fa,dao,l_xi,l_xi,dao,re,mi,dao,        //【8】41771 231-0
                                                   dao,l_xi,l_la,l_xi,l_sao,l_la,dao,re,//【8】17675 6-012
                                                   mi,re,mi,fa,sao,re,l_sao,                        //【7】32345 2--5
                                                   re,dao,l_xi,dao,dao,dao,re,mi,                //【8】21711123
                                                   mi,                                                                        //【1】3---
                                                   l_la,l_xi,dao,l_xi,dao,re,dao,l_sao,l_sao,//【9】671712 155-
                                                   fa,mi,re,dao,mi,l_la,l_xi,                        //【7】4321 3--67
                                                   dao,l_xi,dao,mi,l_xi,l_mi,                        //【6】1713 7--3
                                                   l_la,l_sao,l_la,dao,l_sao,l_mi,                //【6】6561 5--3
                                                   l_fa,dao,l_xi,l_xi,dao,re,mi,dao,dao,//【9】41771 2311-
                                                   dao,l_xi,l_la,l_xi,l_sao,l_la,                //【6】17675 6---
                                                   0xff}; //【1*】以0xff作为音符的结束标志
//以下是简谱中每个音符的节拍
//"4"对应4个延时单位,"2"对应2个延时单位,"1"对应1个延时单位
unsigned char code JP[ ]={3,2,4,4,10,4,      //【6】
                                                  6,2,4,4,10,4,             //【6】
                                                  6,2,2,2,4,10,4,         //【7】
                                                  6,2,4,4,6,2,2,         //【7】
                                                  6,2,4,4,10,2,2,         //【7】
                                                  6,2,4,4,10,4,                 //【6】
                                                  4,2,2,4,4,4,2,8,         //【8】
                                                  2,2,4,4,4,10,2,2,         //【8】
                                                  6,4,4,4,2,10,4,         //【7】
                                                  1,1,1,1,4,4,4,4,         //【8】
                                                  10,                                 //【1】
                                                  2,2,4,2,2,4,6,4,8, //   【9】
                                                  4,4,4,4,10,2,2,         //【7】
                                                  4,2,4,4,10,4,                 //【6】
                                                  6,2,4,4,10,4,                 //【6】
                                                  4,2,2,4,4,4,2,2,8, //【9】
                                                  2,2,4,4,4,10,                 //【6】
                                                  10                                 //【1*】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MOD=0x00;    //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13位计数器)
           while(1)       //无限循环
                 {
                         i=0;   //从第1个音符f[0]开始播放
              while(f!=0xff)            //只要没有读到结束标志就继续播放
                           {
              C=460830/f;
              TH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H0高8位的赋初值方法
              TL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L0低5位的赋初值方法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JP;j++)  //控制节拍数
                  delay1();          //延时1个节拍单位
                                  TR0=0;                       //关闭定时器T0
                              i++;                 //播放下一个音符
                                  }
                }
}

void Time0(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
    sound=!sound;      //将P1.5引脚输出电平取反,形成方波
    TH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H0高8位的赋初值方法
    TL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L0低5位的赋初值方法
  }

网友A(2018-02-22):
没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