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温控使用的资料 源码

楼主:
仅供参考哈
家庭温控使用的资料 源码,谢谢支持

完整代码下载:

源程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GPIO_LED P2                //将P2口另外取名为GPIO_LED
#include"lcd.h"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sbit io=P0^3;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lcden=P2^7;
sbit key1=P1^4;                          //位操作
sbit key2=P1^5;
sbit key3=P1^6;
sbit key4=P1^7;
sbit key5=P3^5;
sbit Trig=P2^1;
sbit Beep=P2^1;
sbit Echo = P2^0;                                  //////////////////////******************************************//////////////////////
int menu=0;
unsigned long TN=26;
unsigned long TE=26;
unsigned char menu1[]="#1 Warning Tem";
unsigned char menu2[]="#2 WarningTeEdit";
unsigned char menu3[]="#3 Music";
unsigned char menu4[]="#4 UltrasonicR";
unsigned char menu5[]="#5 More funtions";
unsigned char Wt[]="HereisWarningTem";
unsigned char Et[]="Original:";
unsigned char Et1[]="Edit:";
unsigned char open1[]="Hello,everyone";
unsigned char open2[]="Welcom to here";
unsigned char table[]="Hello,everyone";
unsigned char table1[]="Welcom to here";
unsigned char music[]="Laurel Blossom";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C'};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long Wtnow=26;
           unsigned long wedit=26;
           bit      flag =0;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uchar, uchar);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unsigned char DST[]="The Distance";

void Delay5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
///////////////////////////////////////////////////////////////////////////////////////////////
void Conut(void)
        {                                                                   //time=100*S/1.7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4, 1, 'M');        //显示M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unsigned char n=0;  //n为节拍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 ={
0x18, 0x30, 0x1C , 0x10, //格式为: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0x20, 0x4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10,
0x1C, 0x10, 0x18 , 0x4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1C, 0x20, 0x18 , 0x20,
0x20, 0x80, 0xFF , 0x20,
0x30, 0x1C, 0x10 , 0x18,
0x20, 0x15, 0x20 , 0x1C,
0x20, 0x20, 0x20 , 0x26,
0x40, 0x20, 0x20 , 0x2B,
0x20, 0x26, 0x20 , 0x20,
0x20, 0x30, 0x80 , 0xFF,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8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20, 0x10, 0x1C , 0x10,
0x20, 0x20, 0x26 , 0x20,
0x2B, 0x20, 0x30 , 0x20,
0x2B, 0x40, 0x20 , 0x15,
0x1F, 0x05, 0x20 , 0x10,
0x1C,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3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40, 0x1C , 0x20,
0x20, 0x20, 0x26 , 0x40,
0x13, 0x60, 0x18 , 0x20,
0x15, 0x40, 0x13 , 0x40,
0x18, 0x80, 0x00
};

void int0()  interrupt 1   //采用中断0 控制节拍
{  TH0=0xd8;
   TL0=0xef;
   n--;
}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m)   //控制频率延时
{
unsigned i=3*m;
while(--i);
}

void delayms1(unsigned char a)  //豪秒延时子程序
{
  while(--a);                  //采用while(--a) 不要采用while(a--); 各位可编译一下看看汇编结果就知道了!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if(key1==0)
{
  Delay10ms();//防抖
  if(key1==0)
  {
   menu=1;
   while(!key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ey2==0)
{
  Delay10ms();//防抖
  if(key2==0)
  {
          switch(menu)
          {
          case 1:menu=2;break;
          case 2:menu=3;break;
          case 3:menu=4;break;
          case 4:menu=5;break;
          case 5:menu=1;break;
      case 11:TE--;break;
          }
         while(!key2);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ey3==0)
{

  Delay10ms();//防抖
  if(key3==0)
{
switch(menu)
{
case 1:menu=5;break;
case 2:menu=1;break;
case 3:menu=2;break;
case 4:menu=3;break;
case 5:menu=4;break;
case 11:TE++;break;
}

  while(!key3);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ey4==0)
{
Delay10ms();//防抖
  if(key4==0)
  {
   switch(menu)
{
case 1:menu=10;break;
case 2:menu=11;break;
case 3:menu=12;break;
case 4:menu=13;break;
case 11:TN=TE;break;
}

   while(!key4);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ey5==0)
{
  Delay10ms();//防抖
  if(key5==0)
  {
  switch(menu)
{
case 10:menu=1;break;
case 11:menu=2;break;
case 12:menu=3;break;
case 13:menu=4;break;
default:menu=0;
}
        while(!key5); //等待按键释放
  }
}
}

void music_p()
{ unsigned char p,m;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i=0;
  TMOD&=0x0f;
  TMOD|=0x01;
  TH0=0xd8;TL0=0xef;
  IE=0x82;
play:
   while(menu==12)
    {
    a: p=music_tab[i];
       if(p==0x00)       { i=0, delayms1(1000); goto play;}     //如果碰到结束符,延时1秒,回到开始再来一遍
       else if(p==0xff)  { i=i+1;delayms1(100),TR0=0; goto a;}  //若碰到休止符,延时100ms,继续取下一音符
            else         {m=music_tab[i++], n=music_tab[i++];}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R0=1;                                             //开定时器1
           while(n!=0) Beep=~Beep,delay(m);                         //等待节拍完成, 通过P1口输出音频(可多声道哦!)
       TR0=0;                                       //关定时器1

        keyscan();
  }
}

void led()
{
        unsigned char n;
        GPIO_LED=0xfe;                        //1111_1110
        while(menu==0)
        {
                for(n=0;n<7;n++)                                                          //左移7次,这样子就会到达最左边
                {
                        GPIO_LED=_crol_(GPIO_LED,1);                          //将GPIO_LED左移一位
                    Delay50ms(10);                                                         //延时
                }
                for(n=0;n<7;n++)                                                         //右移7次,这样子就会到达最右边
                {
                        GPIO_LED=_cror_(GPIO_LED,1);                                        //将GPIO_LED右移一位
                        Delay50ms(10);
                }

        keyscan();
        }
}

void main()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S=((TH0*256+TL0)*1.7)/100;
         TH0=0;
         TL0=0;
         delayms(10);
         if(S<=40)
         {

  keyscan();

  if(menu==0)
  {          InitLcd1602();
        LcdShowStr(0,0,table);
        LcdShowStr(0,1,table1);
         keyscan();
         keyscan();
  }
if(menu==1)
{
        LcdShowStr(0,0,menu1);
        LcdShowStr(0,1,menu2);

        //显示菜单1 2栏
}
if(menu==2)
{
        LcdShowStr(0,0,menu2);
        LcdShowStr(0,1,menu3);

        //显示菜单2 3栏
}
if(menu==3)
{
        LcdShowStr(0,0,menu3);
        LcdShowStr(0,1,menu4);

        //显示菜单3 4栏
}
if(menu==4)
{
        LcdShowStr(0,0,menu4);
        LcdShowStr(0,1,menu5);

}
if(menu==5)
{          InitLcd1602();
        LcdShowStr(0,0,menu5);
        LcdShowStr(0,1,menu1);

}
    if(menu==10)
   {           InitLcd1602();
      LcdShowStr(0,0,Wt);
          disbuff[0]=TN%1000/100;
          disbuff[1]=TN%1000%100/10;
          disbuff[2]=TN%1000%10 %10;
          DisplayOneChar(8,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9,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10,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11, 1, 0xdf);        //??M
          DisplayOneChar(12, 1, ASCII[12]);        //显示C

   }

        if(menu==11)
    {          InitLcd1602();
      LcdShowStr(0,0,Et);
           LcdShowStr(0,1,Et1);
          disbuff[0]=TN%1000/100;
          disbuff[1]=TN%1000%100/10;
          disbuff[2]=TN%1000%10 %10;
          DisplayOneChar(10, 0,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1, 0,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12, 0,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13, 0, 0xdf);        //??M
          DisplayOneChar(14, 0, ASCII[12]);        //显示C
          disbuff[0]=TE%1000/100;
          disbuff[1]=TE%1000%100/10;
          disbuff[2]=TE%1000%10 %10;
          DisplayOneChar(10,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1,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12,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13, 1, 0xdf);        //??M
          DisplayOneChar(14, 1, ASCII[12]);        //显示C

    }
if(menu==12)
{                InitLcd1602();
        LcdShowStr(0,0,music);
        music_p();

}
if(menu==13)   //////////////////////////////////////////////////////////////////////////////////////
{
        InitLcd1602();
        LcdShowStr(0,0,DST);
        while(menu==13)
        {
             LcdShowStr(0,0,DST);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keyscan();
                 delayms(70);
                                ///////////////////////////////////////////////////////////////////////////////////

}
}
}

if(S>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