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编译出现HAHA.C(31): error C267: 'adc0832':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楼主(2017-05-04):
延迟程序: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void          _nop_     (void);
/************************************************
** 函数名称 : Delay(uint T)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    入 : T--延时倍数 大小--0~65535
************************************************/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i;for(T;T>0;T--)
for(i=120;i>0;i--);}
#endif
主程序: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adc0832.h"
/************************************************
** 函数名称 : void main(void)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          float qs_fs=0;//风度变量
        uchar disp1[16]={" FengSu  System "};
        uchar disp2[16]={" QS-FS:00.0m/s  "};
        LCD_Init();//LCD初始化
        while(1)
        {          if((adc0832(1)*50/255)<4)qs_fs=0;
                else
                qs_fs=(((adc0832(1)*5/255)-0.4)/1.6)*324;//读取风速
                disp2[7]=(uint)qs_fs/100+0x30;//百位
                disp2[8]=(uint)qs_fs/10%10+0x30; //十位
                disp2[10]=(uint)qs_fs%10+0x30; //个位
                WriteChar(1,0,16,disp1);  //第一行显示内容
                WriteChar(2,0,16,disp2); //第二行显示内容                        }}
LCD1602的程序: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include"delay.h"                    //添加延时函数头文件
#define LCD_PINDATA P0          //数据端口定义 P2
sbit RS  =  P1^3;                  //RS P0^7
sbit RW  =  P1^4;                  //RW P0^6
sbit E   =  P1^5;                  //E  P0^5
sbit D0   =  P2^7;
sbit D1   =  P2^6;
sbit D2   =  P2^5;
sbit D3   =  P2^4;
sbit D4   =  P2^3;
sbit D5   =  P2^2;
sbit D6   =  P2^1;
sbit D7   =  P2^0;
void Transformation(uchar lcd_data)
{   if(lcd_data&0x01)D0=1;else D0=0;
        if(lcd_data&0x02)D1=1;else D1=0;
        if(lcd_data&0x04)D2=1;else D2=0;
        if(lcd_data&0x08)D3=1;else D3=0;
        if(lcd_data&0x10)D4=1;else D4=0;
        if(lcd_data&0x20)D5=1;else D5=0;
        if(lcd_data&0x40)D6=1;else D6=0;
        if(lcd_data&0x80)D7=1;else D7=0;
}
/************************************************
** 函数名称 : WriteCOMDATA(uchar LCD_DATA,uchar N)
** 函数功能 : LCD1602写指令、数据函数
** 输    入 : LCD_DATA:指令或者数据
               N:指令方式还是数据方式
                           N=0时,LCD_DATA为指令,N=1时,LCD_DATA为数据
************************************************/
void WriteCOMDATA(uchar LCD_DATA,uchar N)
{   delay(1);E=1;RW=0;RS=N;
        LCD_PINDATA=LCD_DATA;//Transformation(LCD_DATA);
        E=0;}
/************************************************
** 函数名称 : void LCD_init(void)
** 函数功能 : LCD1602初始化操作
************************************************/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COMDATA(0x01,0);delay(500);
        WriteCOMDATA(0x38,0);delay(10);
        WriteCOMDATA(0x06,0);delay(10);
        WriteCOMDATA(0x0c,0);delay(10);}
/************************************************
** 函数名称 :void WriteChar(uchar Row,uchar Col,uchar Num,uchar *pBuffer)
** 函数功能 :在任意位置写指定个字符
** 输    入 :Row : 要写的字符所在的行,只能为12
              Col : 要写的字符所在的列,只能为0---15
              Num : 要写字符的个数
              pbuffer : 要写字符的首地址
************************************************/
void WriteChar(uchar Row,uchar Col,uchar Num,uchar *pBuffer)
{   uchar i;
        if(Row==1)Row=0x80+Col;
        else Row=0xC0+Col;
        WriteCOMDATA(Row,0);
        for(i=Num;i!=0;i--)
        {WriteCOMDATA(*pBuffer,1);        pBuffer++;}
}
#endif
STC89C52的程序:
#ifndef _EEPOM52_H_
#define _EEPOM52_H_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
sfr ISP_DATA=0xe2;  //寄存器申明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EA = 0;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EA  = 1;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EA  = 0;
         SectorErase(byte_addr);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EA =1;}
#endif
ADC0832的程序:
#include"delay.h"                    //添加延时函数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sbit CS   = P1^2;//片选
sbit Clk  = P1^1;//时钟
sbit DATI = P1^0;//数据输入
sbit DATO = P1^0;//数据输出
/****************************************************************************
函数功能:AD转换子程序
入口参数:CH
出口参数:dat
****************************************************************************/
unsigned 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dat = 0x00;      //AD
    unsigned char i,test,adval;
    adval = 0x00;test = 0x00;Clk = 0;       //初始化
    DATI = 1;_nop_();CS = 0;_nop_();Clk = 1;_nop_();
        if ( CH == 0x00 )      //通道选择
           {   Clk = 0;DATI = 1;      //通道0的第一位
               _nop_();Clk = 1; _nop_();Clk = 0;
              DATI = 0;      //通道0的第二位
              _nop_();Clk = 1;_nop_();}
    else
    {  Clk = 0;DATI = 1;      //通道1的第一位
       _nop_();Clk = 1;_nop_();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二位
            _nop_();Clk = 1;_nop_();}
    Clk = 0;DATI = 1;
    for( i = 0;i < 8;i++ )      //读取前8位的值
    {   nop_();adval <<= 1;Clk = 1;_nop_();Clk = 0;
               if (DATO)
                  adval |= 0x01;
              else
                  adval |= 0x00;}
    for (i = 0; i < 8; i++)      //读取后8位的值
    {  test >>= 1;
        if (DATO)
                   test |= 0x80;
        else
            test |= 0x00;
        _nop_();Clk = 1;_nop_();Clk = 0;}
     if (adval == test)//比较前8位与后8位的值,如果不相同舍去。若一直出现显示为零,请将该行去掉
          dat = test;_nop_();CS = 1;        //释放ADC0832
      DATO = 1;Clk = 1;return dat;}

网友A(2020-03-18):
主程序中找不到adc0832()的定义,在主程序中声明这个函数位置 #include <adc0832.c>就正常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写法,总之让主程序正确理解这个函数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