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2.8寸 ILI9341 C51单片机综合测试程序 适合小容量ROM单片机

楼主:
下面是本人买的模块的实物图(只为学习,绝非广告),提供C51 综合测试程序 ILI9341 精简测试 适合小容量ROM单片机)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测试硬件:单片机STC12LE5A60S2,晶振30M  单片机工作电压3.3V
/**************************************************************************************
//=======================================液晶屏数据线接线==========================================//
//P2组高8位数据口,DB8-DB15依次连接P2^0-P2^7;8位模式下只使用高8位
#define  LCD_DataPortH P2
//P0组低8位数据口,DB0-DB7依次连接P0^0-P0^7;请确认P0口已经上拉10K电阻,不宜太小,最小4.7K,推荐10K.
#define  LCD_DataPortL P0
//=======================================液晶屏控制线接线==========================================//
CS=P1^3;                //片选
RS=P1^2;                  //数据/命令切换
WR=P1^1;                //写控制
RD=P1^0;                //读控制
RESET=P3^3;                 //复位
LCD_BL=P3^2;        //背光控制
//=========================================触摸屏触接线=========================================//
//不使用触摸或者模块本身不带触摸,则可不连接
DCLK          =    P3^6; //触摸屏SPI总线时钟信号接P3.6
TCS       =    P3^7; //触摸片选TCS接P3.7
DIN       =    P3^4; //MOSI接P3.4
DOUT      =    P3^5; //MISO接P3.5
Penirq    =    P4^0; //PEN引脚接P4.0,如单片机无P4组,请自行更改其他可用IO并修改代码定义
**************************************************************************************************/

//STC单片机IO推挽输出设置定义
//其他普通C51单片机无此配置请屏蔽下面这条语句
sfr P3M1  = 0xB1;        //P3M1.n,P3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3M0  = 0xB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设置STC_12LE5A60S2单片机的P3.2为推挽输出,用于控制背光亮灭
        //其他普通C51单片机无此配置请屏蔽下面这条语句
        P3M1 &= ~(1<<2),P3M0 |=  (1<<2);

        //液晶屏初始化
        LCD_Init();

        //循环进行各项测试
        while(1)
        {
                LCD_Clear(RED);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LCD_Clear(GREEN);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下载:
C51 综合测试程序 ILI9341 精简测试

网友A(2017-10-09):
非常感 谢分享!!!!!!!1111

网友B(2018-04-09):
需要,参考一下

网友C(2020-05-25):
里面有个test.c 这个是测试屏的程序吧?
怎么编译的都是警告?
有124个警告。怎么解决?

网友C: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程序只使用高8位。程序需要修改吗?

网友C:
这个程序没有能够编译成功。
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Build target 'QD-TFT'
linking...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TFONT32
    MODULE:  .\obj\gui.obj (GUI)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TFONT24
    MODULE:  .\obj\gui.obj (GUI)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TFONT16
    MODULE:  .\obj\gui.obj (GUI)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ASC2_1608
    MODULE:  .\obj\gui.obj (GUI)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ASC2_1206
    MODULE:  .\obj\gui.obj (GUI)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416 code=26804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D(2020-10-01):
我有3.2吋帶SD卡的觸摸屏,用你的碼源來試試看。

网友D:
可以驅動,Pen不用接,感謝你的碼源,幫助很大。

网友E:
此屏厂家生产的分辨率800×480的4寸屏价格60元(可带触摸功能,可改为8位接口)。建议买块屏,再用杜邦线连接。按厂家提供的演示程序,在液晶屏编程上会有很大提高!

网友C(2022-01-13):
引用 网友D:
可以驅動,Pen不用接,感謝你的碼源,幫助很大。

我编译不成功,可以指导一下吗?
Build target 'QD-TFT'
linking...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TFONT32
    MODULE:  .\obj\gui.obj (GUI)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TFONT24
    MODULE:  .\obj\gui.obj (GUI)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TFONT16
    MODULE:  .\obj\gui.obj (GUI)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ASC2_1608
    MODULE:  .\obj\gui.obj (GUI)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ASC2_1206
    MODULE:  .\obj\gui.obj (GUI)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416 code=26804
Target not cre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