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测风速的难吗,对于一个刚入门的可以做出来吗

楼主(2017-05-04):
单选投票, 共有 320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简单之极!首先机械部分采购,你只需读出转速换算成风力,再LCD或LED数码管显示出来,OK?如果机械部分也想DIY,那就另论了,只能告诉你关键是风叶带动的是一个编码器。输出方波,然后你采样换算。

楼主:
机械部分我都有了,就是没实力做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之极!首先机械部分采购,你只需读出转速换算成风力,再LCD或LED数码管显示出来,OK?如果机械部分也想 ...

机械部分我都有了,就是没实力做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械部分我都有了,就是没实力做哎

"机械部分我都有了",是指什么?是指测速传感器么?输出的是什么?如果是模拟电压,只需AD,然后显示了。单片机要做并能做的只是AD和显示,测速并转换为相应电压,不属于单片机控制。

网友C:
可以用现成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部分我都有了",是指什么?是指测速传感器么?输出的是什么?如果是模拟电压,只需AD,然后显示了。 ...

奥,谢谢哈,我直接把传感器接到12单片机任意ad口吧,然后串口接1602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现成的模块

我买的那个三杯式风速传感器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现成的模块

我买的是那个三杯式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油,多学习

嗯,谢谢

网友E(2017-06-15):
我也是刚入门,需要多多努力啊

网友F:
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G(2017-11-08):
这个要传感部分很熟悉。还有你是上系统还是只是做底层这个区别很大

网友H:
对于刚刚入门的很困难

网友I:
应该是很简单吧,
1.叶轮带动一个光栅,用光电管来取得方波信号;
2.或者是叶轮上贴有磁铁,用霍尔来取得方波信号;
把方波信号输入单片机IO,进行计数处理.....

网友J:
小伙子,没问题的。

网友K:
看个人吧,很有挑战性

网友L:
测速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马达,测量其输出电压即可。
比较精确的是用光电轮。
都是简单电路。

网友M:
不是很难,新手也是可以做出来的,它的综合性比较强。

网友N:
个人觉得比较简单,看看淘宝上有没有买硬件的。。

网友N:
个人觉得比较简单,看看淘宝有没有卖硬件的。。

网友O(2017-12-21):
不难吧,用6050 也是一种方法啊,硬件也少

网友P(2018-08-05):
不难的,比较简单

网友Q:
简单说来就是AD了, 比如风杯某个部分装上霍尔,通过单片机测试风杯转动的速度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速度和风力大小的关系,就需要你的气象学知识了。

网友R:
液晶上显示风速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
uint a,b,f,num;
double ws_d,ws_d1;//定义风速的数据类型为双精度型
uchar code table1[]=" speed:         ";
uchar code table2[]="         .  m/s ";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void delay(uint z)//1ms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液晶写命令子程序
{
        RS=0;//写入命令
        RW=0;//读写控制端设置为写模式
        P0=com;//将命令送给P0口
        delay(10);
    EN=1;//将命令送给液晶显示屏
        delay(10);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液晶写数据子程序
{
        RS=1;//写入数据
    RW=0;
    P0=dat;//将数据送给P0口
    delay(10);
    EN=1;//将数据送给液晶显示屏
    delay(10);
    EN=0;
}
void display_ws() //风速显示子程序
{
        uchar shi,ge,sf,bf;
        uint ws_i=(int)(ws_d1);//将双精度类型的风速强制转化为整型
        shi=ws_i/1000;//将风速的十位分离出来;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a(0x30+shi);//液晶第二行第8个位置写入风速的十位数
        ge=ws_i%1000/100;//将风速的个位分离出来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ata(0x30+ge);//液晶第二行第9个位置写入风速的个位数
        sf=ws_i%1000%100/10;//将风速的十分位分离出来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data(0x30+sf);//液晶第二行第11个位置写入风速的十分位
        bf=ws_i%1000%1000%10;//将风速的百分位分离出来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a(0x30+bf);//液晶第二行第12个位置写入风速的百分位
}
void init()//初始化子程序
{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80);//液晶显示屏从第一行的第一个位置开始写入字符
        for(a=0;a<16;a++)//液晶显示屏第一行写入" speed:         "
        {
                write_data(table1[a]);
                delay(1);
        }
        write_com(0x80+0x40);//液晶显示屏从第二行的第一个位置开始写入字符
        for(b=0;b<16;b++)//液晶显示屏第二行写入"         .  m/s "
        {
                write_data(table2[b]);
                delay(1);
        }
        delay(10);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0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同上
        IT0=1;//外部中断0为跳变沿触发方式
        EA=1;//打开总中断
        EX0=1;//打开外部中断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_ws();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子程序
{
        f++;  //脉冲计数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0重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同上
        i++;
        if(i==20)
        {
                num=f;
                ws_d=(num*7)/80.0+0.1;
                if(ws_d>0.1)//风速大于0
ws_d1=ws_d*100;//为了使风速显示到小数点后两位
else
ws_d1=0; //风速为0
                i=0;
                f=0;
        }
}

三杯式风速传感器液晶显示单片机程序与实验报告
http://www.51hei.com/bbs/dpj-100259-1.html

网友S:
在旋转编码器输入轴上加粘上三个硬纸板,哈哈哈

网友T:
板子拨码开关设置的是0111,从EMMC启动,1080P的分辨率。请教前辈这个是啥问题,咋解决哦

网友U:
可以多找些资料

网友V:
这个有了机械部分其实就是一个脉冲计数器了,接在单片机的计时器脚上就行了。

网友W:
我也是入门,一起加油

网友X:
很简单哦

网友Y(2019-05-28):
都可以直接弄。一个小风车。有多种方法实现。一种是用霍尔传感器,这个就要在风车上弄一个转动能变化的磁场。根据转速来实现。另一个是用鼠标滚轮一样的激光传感。这个只要拿一个坏掉的鼠标就能搞到。当然,编码的那种也行。 然后就是根据相应的传感器数据手册连接单片机编写程序搞定。

网友Z:
风速  一般相当于计数器      风向   编码器   原理差不多

网友AA(2019-08-04):
这个玩意儿简单,风速如果是通过风吹动扇叶测量,和单片机测电动机转速是一样的道理!或者风力发电就转成了电压,和单片机测电压也是一个道理!

网友AB:
测风速的比较好做

网友AC:
我也是新手,边学边做上手更快

网友AD:
踩个ad值就可以了 然后自己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E:
计算转动速度快慢与风速比例
旋转编码器
简单方法:风旋轴上装个磁环,风旋转动带动磁环转动,发生磁场变化,用一个霍尔元件检测变化的次数,通过单片机计数,单位时间的数量就是风旋的转速啦。

网友AF:
跟脉搏一个道理

网友AG:
有基础就不难!!

网友AH:
搞个风车来检测转速不就行了么,转速越高就风速越大,转速越低就风速越小。

网友AI:
很简单的,主要是要学会使用测风速的传感器,测风速的传感器使用15芯片的话直接进行ad转换读取数值就ok的。很适合新手

网友AJ:
有结构和编程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AK:
风速与转速之间的关系与换算的关系

网友AL:
还是比较麻烦的,最好能用成品模块,没有的话,也尽量用知道KV值的无刷电机,因为KV值是电机作为动力的时候每伏电压转速,作为发电机,加上整流,相差也不会太多,有了电压,就能知道转速。知道了转速,根据螺旋桨(风叶)的螺距,大致可以认为是风叶的流量,就可以换算出空气流量,但是这个误差很大,自己做的话,只能得到粗略数据。

网友AM:
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

网友AM:
主要就是通过平台的架设来测,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AN:
看个人吧,难度不大

网友AO:
不难 传感器可用的选型很多 编码器、压敏恩等等等 要看你的需求参数

网友AP:
有人做硬件
软件几天就能搞出来

网友AQ(2020-05-22):
这是可能的。 如果您开始学习所需的一切,那么就很容易实现。

网友AR(2020-07-09):
有兴趣玩就行了,不用管难不难,不会就求助聊天大佬。主要得主动

网友AS:
风速计上输出的是格雷码或者8421码   你用arduino读取 转换之后  显示在串口监视器里就行   关键的是校准(如果你要需要校准的话

网友AT:
简单点。一个外部计数器,一个计时器 。当计时器达到规定时间,停止外部计数显示计数值。同时相关变量归零为下次计数做准备。

网友AU:
原理不难,就是把风速频率转换为方波电频率采集到单片机进行逻辑计算,把转换的数据用LCE或数码管显示出来就可以

网友AV:
首先机械部分采购,你只需读出转速换算成风力,再LCD或LED数码管显示出来,OK?如果机械部分也想DIY,那就另论了.

网友AW:
系统不难,难在如何将采集的电信号转换成实际的风速物理量,除非用已经校准的传感器

网友AX:
用霍尔,单位时间风速运行圈数,与实际器件测得运行圈数,实际运行圈数/单位时间风速运行圈数,用此值对应风速并显示

网友AY:
传感器,修正算法,人机界面,控制,这些分开说比较好

网友AZ(2021-03-08):
因为是测量仪器,难在校准,也就是怎么知道测出的风速是否是正确可靠的。

网友BA:
有程序,有硬件就行,其它的去抄,去理解

网友BB:
很简单,把转速和风速对应就好

网友BC:
可以的,不难的,可以去τ 宝上买点零件自己焊接组装,也可以找点资料参考学习就好了

网友BD:
引用 网友AH:
搞个风车来检测转速不就行了么,转速越高就风速越大,转速越低就风速越小。

关键是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BD:
数字式和指针式各有利弊。最简单的指针式风速表就是个旋转磁场式交流发电机,测量电压和风俗的关系就行(电磁阻力较大,需要校准)。如果用光电计数式旋转阻力可以做得很小。

网友BE(2021-05-12):
买一台风速仪,使用单片机可以测量

网友BF:
加油相信你可以的

网友BG:
这个难与不难取决于你对单片机的掌握程度。现有的风速传感器一般有编码器输出(输出的是一系列的方波,根据方波的频率计算风速,一般在传感器的数据手册上可以查到他们的对应关系)、RS485输出(这种风速传感器你只要会UART通信就可以了,同样可以在数据手册上查到通信协议)。具体用哪种取决于你的技术熟练度以及你的预算。

网友BH:
新手用简单的方案,机械部分输出脉冲信号,再用数码管做个可调比例的频率表就可以了!

网友BI:
可以参考转速表程序啊

网友BJ:
对新手不算太难,属于能够得着的那种,但是也有一定的挑战性

网友BK(2021-06-15):
超声波风速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超声波时差法来实现风速的测量。由于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会和风向上的气流速度叠加。假如超声波的传播方向与风向相同,那么它的速度会加快;反之,若超声波的传播方向若与风向相反,那么它的速度会变慢。所以,在固定的检测条件下,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可以和风速函数对应。 通过计算即可得到精确的风速和风向。由于声波在空气中传播时,它的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很大;风速传感器检测两个通道上的两个相反方向,因此温度对声波速度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L:
我想做个风向的,不知道用啥样的传感器

网友BM:
不是特别难,设计前期可以先买一个风速传感器试试

网友BN:
加油,一直学习一生受用

网友BD:
引用 楼主:
我买的那个三杯式风速传感器唉

没有风洞不好标定

网友BO(2021-07-20):
现在比较成熟(市场上有的)的风速传感类型 有下面几种:一、杯式     就是风速带动风杯转动,然后根据“转动信号”变成“风速信号”的不同,又分为好几种:机械式、磁电式、光电式等等。这种最便宜,大多数的风速布点监控 用这种。二、热式     市场上成熟的热线式风速传感器,就是一个热电阻,有恒功率和恒温度之分。     热式风速计可以测量超低风速,而且探头很小,但是价格比上面贵。而且看起来就比较“精贵、脆弱”,所以这种一般不用来长时间定点监控。     个人很看好这个,因为可以和MEMS技术相结合,即MEMS热风速计,目前离产品可能还差一步。但是, “某个传感器,  一旦可以上硅线,那么将彻底颠覆原有行业”,所以个人很看好。但是这玩意原理简单,做产品难,就像MEMS流量sensor也一直是很多公司不敢碰的。三、超声波     有几个柱子,可以测风速风向,甚至可以在三维方向测量风速风向。     这个鲁棒性最好,维护成本低。但是价格比上面两个要贵很多,有些高端的气象站用这种。四、激光多普勒     这个就非常直接了,国家的风速溯源基准好像就是这种装置,通过激光多普勒测量空气中微粒的飘动速度。所以,个人建议:买个热线式分速计 试试吧!

网友BP:
知道扇页转速就知道风速

网友BQ:
搞个编码器,加个风车

网友BR:
应该是一个简单的工程,需要认真的设计和调试即可。

网友BS(2022-01-13):
引用 楼主:
我买的那个三杯式风速传感器唉

那玩意我记得很贵

网友BT(2022-03-08):
用中断计数不就行了吗

网友BU(2024-10-11):
有模块可以学一下

网友BV:
这玩意做出来要能用,要测风洞的,不然,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