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采集温度仿真电路原理图与单片机代码

楼主:
#
18B20采集温度+仿真电路,自己学习,欢迎参考下载,包含完整的单片机代码与proteus仿真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ed--display.h"
sbit DQ=P2^2;
uchar time;     //供延时用全局变量
/**************************************
18b20初始化

***************************************/
bit lnit18B20()
{
        bit DS18B20;//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DS18B20=0,表示存在;DS18B20=1,表示不存在
        DQ=1;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DQ=0;
        for(time=0;time<170;time++);//延时510us左右,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
        DQ=1;
        for(time=0;time<10;time++);//延时约30us(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
  DS18B20=DQ;                //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DQ=0表示存在)
        for(time=0;time<40;time++);
        return (DS18B20);    //返回检测成功标志
}

/**************************************
函数功能: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dat

***************************************/
void write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1;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DQ=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
                for(time=0;time<1;time++);
                DQ=dat&0x01;                //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
                       //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
                for(time=0;time<10;time++);//延时约30us,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
                DQ=1;                       //释放数据线
                for(time=0;time<1;time++);//延时3us,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
                dat=dat>>1;
        }
        for(time=0;time<2;time++); //稍作延时,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出口参数:dat
***************************************************/
uchar read18b20()
{
        uchar i;
        uchar dat;
        for(i=0;i<8;i++)
         {
                 DQ=1;
                 _nop_();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DQ=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读时序
                 _nop_();
                 dat=dat>>1;
                 DQ=1;
                 for(time=0;time<1;time++);////延时约3us,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
           if(DQ==1)
                 dat|=0x80;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则将1存入dat
                 else
                 dat|=0x00;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则将0存入dat
                 for(time=0;time<15;time++);////延时60us以上,读时序必须有大于60us
                 DQ=1;
                 for(time=0;time<1;time++);//延时3us,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
          }
        for(time=0;time<1;time++);////稍作延时,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return dat;
}
/*****************************************************
函数功能:做好读温度的准备
***************************************************/
void ready18B20()
{
        lnit18B20();                 //复位18b20
        write18b20(0XCC);           //跳过序列号搜索
        write18b20(0X44);           //启动温度转换
        for(time=0;time<100;time++);//延时时间等待转换完成
        lnit18B20();              ////复位18b20
        write18b20(0XCC);           //跳过序列号搜索
        write18b20(0XBE);           //写入读取温度命令
}
/*****************************************************
函数功能:读温度数据

***************************************************/
uint dutemp()
{
        uint temp;//定义返回值变量
        uchar lsb;//在变量lsb存储低8位数据
        uchar msb;//在变量msb存储高8位数据
        uchar fu;
        ready18B20();//18b20读温度准备
  lsb=read18b20();//第一次读取低八位数据
        msb=read18b20();//第二次读取高八位数据
        if((msb&0xf8)==0xf8)//高8位与0xf8按位与判断是否为负温度,真值为负
                {
                        temp=(~(msb*256+lsb)+1)*6.25;//如果为负则将16位数据按位取反加1然后再乘以0.0625*100保留两位小数
                        if((994<temp)&&(temp<5500))                                                                //判断16位数据是否大于10度小于55度
                                fu=1;                                                                                //成立则赋值数码管显示列
                        else                                                                                //否则
                        {
                                if(temp<=994)                                        //显示另外列
                                fu=2;                                                                //
                                else fu=8;                                                //
                        }
                        led3_display(fu);      //负号列显示函数
                }
                else
                {
                        temp=(msb*256+lsb)*6.25;//将16位数据乘以0.0625*100保留两位小数
                }
        return temp;        //返回要显示数据
        }
void main()
{
        du=0;
        we=0;
        while(1)
        {

下载:

网友A(2019-05-29):
楼主,为什么我运行仿真的时候会报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