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51单片机用汇编还是C语言?

楼主(2017-05-04):
   学习51单片机还是得学习汇编语言,这样才能慢慢看懂基本的电路原理图。一开始就接触C语言编单片机程序,虽然很容易就能上手,但是没有从根本问题入手,以后遇到问题就会变得很棘手了。
   请教高手们的高教,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A:
汇编原始,c语言高级。都可以

网友B:
首先学习汇编语言再学习C语言

网友C:
汇编是基础语言

网友D:
基础好就汇编,一般就C语言

网友E:
c方便上手

网友F:
各有利弊,看你需要。泛泛的学一点,c就够了;要靠他吃饭,必须双通。

网友G:
用c语言啊

网友G:
C语言是高级语言更贴合人的思维,汇编语言更贴合机器的语言。c语言是大多数编程语言的基础值得深度学习。

网友H:
要是时间够的话先学汇编,不然可以直接C语言

网友I:
推荐还是c语言

网友J:
C语言优点:语句少但是灵活度高,针对过程的言语相比于非结构化言语条理性很好接近人类的逻辑思维,相比于模块化言语和面向对象的言语他又比较接近底层的一些东西,而且效率也高(只比汇编低%10~20)移植性也好。
汇编优点:高效,占用资源少, 方便对最底层的一些东西进行操作。缺点:不方便移植,程序脚麻烦,非结构化,不方便阅读,条理性也差,开发周期也大。
个人意见还是C语言比较好,本论坛基本都是已C语言交流的多(个人感觉),容易学校交流。

网友K:
可以用c 也可以用汇编  入门C语言写简单点儿

网友L:
如果是新手,建议使用C语言,简单易上手,汇编需要记关键字.虽然不多但有点难.

网友M:
建议先学汇编,易弄清工作原理和底层操作,尤其是芯片资源;调试一些程序后再用C改编。

网友N:
C语言把。。。

网友O:
c语言,汇编语言太过于繁琐,很快你就没兴趣了,C语言学着学着你自然就懂得多了,回头想学汇编也会比较容易

网友P:
C语言,兼容性好

网友Q:
楼主:很赞同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