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显示错误

楼主(2017-05-04):
lcd1602+ds1302+ds18b20
当1602显示18b20检测到的温度的时候,1302的时日月显示会清零
如果不显示18b20,1302可以正常显示
一开始刚弄好的时候是正常的,隔了几天就变成这样子了
附上效果图

代码部分:
1602+主函数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key.h"
#include "alarm.h"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RS=P2^6;    //控制端口定义
sbit RW=P2^5;
sbit E =P2^7;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200;
    for(;x>0;x--)
    {
        while(--a);
            a=200;
    }
}

void LCDSTA()                        //判断液晶显示器是否在忙
{
    unsigned char flag;
    while(1)
    {
        RS=0;                        //RS RW为0 1 为读Busy Flag(DB7)及地址计数器AC(DB0~DB6)
        RW=1;
        delayMs(5);                    //延时
        E=1;                        //E控制端产生一个脉冲
        delayMs(10);
        flag=DATAPORT;                //读取端口状态
        E=0;
        flag=flag&0x80;                //读取液晶忙碌标志位BF,即DB7
        if(flag==0x00)                //为真表示液晶忙完,可以对其进行操作,否则需要等待
            break;
    }
}

void WRDcomm(unsigned char com)        //向LCD发送操作命令
{
    LCDSTA();                        //判断液晶屏是否在忙,如果通不过,采用延时替换
    //delay(4000);
    DATAPORT = com;                    //发送命令
    RS=0;
    RW=0;
    E=1;                            //E控制产生一个脉冲
    delayMs(10);
    E=0;
    delayMs(10);                    //等待执行完操作
}

void WRData(unsigned char Data)    //向LCD发送操作数据
{
    LCDSTA();                        //判断液晶屏是否在忙,如果通不过,采用延时替换
    DATAPORT=Data;
    RS=1;
    RW=0;
    E=1;                            //E控制产生一个脉冲
    delayMs(10);
    E=0;
    delayMs(10);                    //等待执行完操作
}

void lcd_initial()                 //液晶屏初始化子程序
{
    WRDcomm(0x01);
    WRDcomm(0x38);
    WRDcomm(0x0c);
    WRDcomm(0x06);
}

void main()
{
    lcd_initial();            //调用液晶初始化函数
    delayMs(20);
    Ds1302Init();
    delayMs(20);
    DS18B20_Init();
    while(1)
    {
        DS1302ReadTime();
        DS1302_Display();
        DS18B20_Display(DS18B20_Read_Temperture());
    }
}

ds1302

#ifndef _DS1302_H_
#define _DS1302_H_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外部函数调用
***********************************************/
extern void WRDcomm(unsigned char com);
extern void WRData(unsigned char Data);

/***********************************************
                I/O定义
***********************************************/
sbit sclk=P3^6;
sbit io=P3^4;
sbit rst=P3^5;

/***********************************************
                DS1302初值显示
***********************************************/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3年1月1日星期二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nsigned char time[7]={0,0x03, 0x22, 0x27, 0x04, 0x04, 0x17};    //存放1302初始时间
unsigned char write_register[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unsigned char read_register[7] ={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
函数名:DS1302_Write_Byte
功能: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data)
{
    unsigned char i;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i=0;i<8;i++)
    {
        sclk=0;
           io=address&0x01;
        address>>=1;
        sclk=1;
    }
    for(i=0;i<8;i++)
    {
        sclk=0;
           io=indata&0x01;
        indata>>=1;
        sclk=1;
    }
    rst=0;
    _nop_();
    io=1;
    sclk=1;
}

/***********************************************
函数名:DS1302_Read_Byte
功能:向DS1302读取一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dat1;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i=0;i<8;i++)
    {
           io=address&0x01;
        address>>=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for(i=0;i<8;i++)
    {
        dat1=io;
        dat=(dat>>1)|(dat1<<7);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rst=0;
    _nop_();
    sclk=1;
    _nop_();
    io=0;
    _nop_();
    io=1;
    _nop_();
    return dat;
}

/***********************************************
函数名:DS1302_Init
功能:初始化DS1302
***********************************************/
void Ds1302Init()
{
    unsigned char i;
    DS1302_Write_By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i=0; i<7; i++)//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_Write_Byte(write_register[i],time[i]);
    }
    DS1302_Write_By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函 数 名:DS1302ReadTime
函数功能:读取时钟信息
*******************************************************************************/

void DS1302ReadTime()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7; i++)//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i] = DS1302_Read_Byte(read_register[i]);
    }

}

/*******************************************************************************
* 函数名         : DS1302_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函数
*******************************************************************************/

void DS1302_Display()
{
    WRDcomm(0xc0);
    WRData('0'+time[2]/16);                //时
    WRData('0'+(time[2]&0x0f));
    WRData(':');
    WRData('0'+time[1]/16);                //分
    WRData('0'+(time[1]&0x0f));
    WRData(':');
    WRData('0'+time[0]/16);                //秒
    WRData('0'+(time[0]&0x0f));

    WRDcomm(0x80);
    WRData('2');
    WRData('0');
    WRData('0'+time[6]/16);            //年
    WRData('0'+(time[6]&0x0f));
    WRData('-');
    WRData('0'+time[4]/16);            //月
    WRData('0'+(time[4]&0x0f));
    WRData('-');
    WRData('0'+time[3]/16);            //日
    WRData('0'+(time[3]&0x0f));
    WRData(0x8D);
    //WRData('0'+(time[5]&0x07));        //星期
    switch('0'+time[5]&0x07)
    {
        case 1 :                      //星期一
        {
            WRData('M');
            WRData('0'+1);
            break;
        }
        case 2 :                      //星期二
        {
            WRData('T');
            WRData('0'+2);
            break;
        }
        case 3 :                      //星期三
        {
            WRData('w');
            WRData('0'+3);
            break;
        }
        case 4 :                      //星期四
        {
            WRData('T');
            WRData('0'+4);
            break;
        }
        case 5 :                      //星期五
        {
            WRData('F');
            WRData('0'+5);
            break;
        }
        case 6 :                      //星期六
        {
            WRData('S');
            WRData('0'+6);
            break;
        }
        case 7 :                      //星期天
        {
            WRData('S');
            WRData('0'+7);
            break;
        }

    }

}
#endif

18b20

#ifndef _DS18B20_H_
#define _DS18B20_H_
#include <reg51.h>

/***********************************************
            外部函数调用
***********************************************/
extern void WRDcomm(unsigned char com);
extern void WRData(unsigned char Data);

/*************************************************
        I/O定义
*************************************************/
sbit DQ=P3^7;

/*************************************************
函数名:delay1ms
功能:延时,精确至1毫秒
*************************************************/
void delay1ms(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int i;
    for(;x>0;x--)
        for(i=110;i>0;i--);
}

/*************************************************
函数名:delay15us
功能:延时,精确至15微秒
*************************************************/
void delay15us(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
    for(;x>0;x--)
        for(i=5;i>0;i--);
}

/*************************************************
函数名:DS18B20_Init
功能:18B20初始化,根据返回值判断18B20是否正常工作
*************************************************/
unsigned char DS18B20_Init()
{
    unsigned int i;
    DQ=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70;
    while(i--);//延时642us
    DQ=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0;
    while(DQ)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000)//等待>5MS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函数名:DS18B20_Write_Byte
功能: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DQ=0;
        j++;
    //    delay15us(2);    //最少延时15us
        DQ=dat&0x01;
    //    delay15us(5);    //最少延时60us
        j=6;
        while(j--);
        DQ=1;
        dat>>=1;
    }
}

/*************************************************
函数名:DS18B20_Read_Byte
功能:向18B20读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temp;    //存放每一位数据
    unsigned char byte;    //用于返回字节
    for(i=0;i<8;i++)
    {
        DQ=0;
        j++;
    //    delay15us(1);  //最少延时1us
        DQ=1;
    //    delay15us(1);  //最少延时10us
        j++;
        j++;
        temp=DQ;
        byte=(byte>>1)|(temp<<7);
    //    delay15us(3);    //最少延时45us
        j=4;
        while(j--);
    }
    return byte;
}

/*************************************************
函数名:DS18B20_Change_Time
功能:将检测的温度转换成数字量
*************************************************/
void DS18B20_Change_Time()
{
    DS18B20_Init();
    delay1ms(1);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44);
    delay1ms(10);
}

/*************************************************
函数名:DS18B20_Read_Temperture_Com
功能:温度传感器读取数据
*************************************************/
void DS18B20_Read_Temperture_Com()
{
    DS18B20_Init();
    delay1ms(1);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be);
}

/*************************************************
函数名:DS18B20_Read_temperture
功能:温度读取
*************************************************/
int DS18B20_Read_Temperture()
{
    unsigned char lowtemp,hightemp;
    int temp=0;
    DS18B20_Change_Time();
    delay1ms(10);
    DS18B20_Read_Temperture_Com();
    lowtemp=DS18B20_Read_Byte();
    hightemp=DS18B20_Read_Byte();
    temp=hightemp;
    temp<<=8;
    temp|=lowtemp;
    return temp;
    //delay1ms(5000);
}

/*************************************************
函数名:DS18B20_Display
功能:温度显示
*************************************************/
void DS18B20_Display(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0)
    {    WRDcomm(0xc9);
        WRData('-');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time[9]=temp % 10000 / 1000;
    time[10]=temp % 1000 / 100;
    time[11]=temp % 100 / 10;

    WRDcomm(0xca);
    WRData('0'+time[9]);
     WRDcomm(0xcb);
    WRData('0'+time[10]);
    WRDcomm(0xcc);
    WRData('.');
    WRDcomm(0xcd);
    WRData('0'+time[11]);
    WRData(0xdf);
    WRData('C');
}

#endif

楼主:
快来人啊

楼主:
现在日期正常了又到时分秒清零了

楼主:
说好的24小时必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