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为什么进不了中断? 谢谢啦

楼主(2017-05-04):
                 #include<reg52.h>sbit led=P2^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x,y,t;
void main()
      {
         TMOD=0X01;//定时器0 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高八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低八位赋初值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
        if(t==20)
       {
          t=0;
          led=0;
       };
         led=1;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高八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低八位赋初值
          t++;
       }

哪位大神能告知一下程序为什么进不了中断?

楼主:
有好心人 解惑吗?

网友A:
1.建议t赋个初值;2.f(t==20)改为f(t>=20)

网友B:
没出错吗

网友C:
可以试试将主函数tr0=1;后面的语句放入while(1)死循环中。

网友D:
什么编译器?

网友E:
应该是没while循环导致定时器只溢出一次,所以灯没变化

网友F:
个人感觉在主程序最后需要加一个循环命令,即最后加一个while();

网友G:
没有死循环                 程序跑飞了!!!!!!!!!!!!!

网友H:
                 #include<reg52.h>sbit led=P2^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x,y,t;
void main()
      {
         TMOD=0X01;//定时器0 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高八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低八位赋初值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
while(1)
{
        if(t==20)
       {
          t=0;
          led=0;
       };
         led=1;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高八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低八位赋初值
          t++;
       }

网友I:
程序最后一句加上while(1);

网友J:
加个while(1)循环!

网友J:
程序要加死循环!

网友K:
应该主程系if语句前加上while(1)

网友L:
      if(t==20)
       {
          t=0;
          led=0;
       };
这里太快,人眼识别不了,几乎led一直等于1

网友M:
程序要加死循环 不然一直在装初值 本来加到要益处 结果有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