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c)****************************************************

楼主:
**
**
**
**--------------File Info---------------------------------------------------------------------------------
** File name:
** Last modified Date:
** Last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Created by: FiYu
** Created date: 2015-12-12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
** Modified by: FiYu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Rechecked by:
**********************************************************************************************************/
/****-----请阅读ReadMe.txt进行实验-----***********/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usart.h"
int n;
/**************************************************************************************
* 描 述 : GPIO/USART1初始化配置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_LED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GPIO_DeInit(GPIOB); //将外设GPIOA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DeInit(GPIOA); //将外设GPIOA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9); //初始状态,熄灭指示灯LED1
/**************************************************************************************
* 描 述 : MAIN函数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设置系统时钟72MHZ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1_Init(); //初始化配置TIM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2);
delay_ms(500);
while( DS18B20_Init())
{
printf("\r\n no ds18b20 exit \r\n");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2);
}
printf("\r\n ds18b20 exit \r\n");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2);
for(;;)
{
n=DS18B20_Get_Temp();
printf("\r\n temperature %.1f\r\n",DS18B20_Get_Temp());
delay_ms(1500); // 1.5s 读取一次温度值
}
}
/*********************************END FILE***********************************/
这么写对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