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如何能让运转处于平稳状态?

楼主(2017-05-04):
  伺服电机是一个典型闭环反馈系统,减速齿轮组由电机驱动,其终端(输出端)带动一个线性的比例电位器作位置检测,该电位器把转角坐标转换为一比例电压反馈给控制线路板,控制线路板将其与输入的控制脉冲信号比较,产生纠正脉冲,并驱动电机正向或反向地转动,使齿轮组的输出位置与期望值相符,令纠正脉冲趋于为0,从而达到使松下伺服电机精确定位的目的。
  当位置偏差计数器内的剩余脉冲数小于或等于本参数设定值时,松下伺服驱动器认为定位已完成,到位开关信号为ON,否则为OFF。在位置控制方式时,输出位置定位完成信号,而通用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比较单一。它可直接连接旋转变压器或编码器,构成速度、位移控制闭环。而通用变频器只能组成开环控制系统。
  伺服电机系统允许的轴端负载:
  1、在安装一个刚性联轴器时要格外小心,特别是过度的弯曲负载可能导致轴端和轴承的损坏或磨损
  2、最好用柔性联轴器,以便使径向负载低于允许值,此物是专为高机械强度的松下伺服电机设计的。
  3、确保在安装和运转时加到松下伺服电机轴上的径向和轴向负载控制在每种型号的规定值以内。
  4、关于允许轴负载,请参阅“允许的轴负荷表”(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