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压力变送器

楼主:
我这里有个污水厂的水池液位数据同时需要测量和传输,我们选择的是防腐蚀的压力变送器,但是主控制室距离污水池大约有个2公里,工作人员一般都在主控室里。想要监测污水池的水位情况,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时监控水位情况呢?朋友跟我说无线压力变送器可以实现。所以想问问具体怎么实施这种无线的方式,求助最好有解释和案例说明!

网友A(2017-05-05):
1、首先要有一对能进行2KM通讯的模块。
2、要有读取压力数据的方法与手段。
3、将数据送到无线模块。
4、有从无线模块上下载数据的方法。
5、显示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确定

什么硬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首先要有一对能进行2KM通讯的模块。
2、要有读取压力数据的方法与手段。
3、将数据送到无线模块。

谢谢您,突然感觉有思路了

网友B:
您的方案我可以拿给我们工程师去看了,非常有实施性。主要看了成功案例,都是同行业的,还蛮吸引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