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步进电机驱动程序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7-05-04):
#include"reg52.h"
sbit PWM=P1^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T0_time(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f(PWM)
        PWM=0;
        else
        PWM=1;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1^0;
int NUM=100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NUM)/256;
        TL0=(65536-NUM)%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T0_time(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NUM)/256;
        TL0=(65536-NUM)%256;
        if(PWM)
        PWM=0;
        else
        PWM=1;
}

上面两个程序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步进电机转速不同?

网友A:
不是步进电机的驱动,是直流电机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步进电机的驱动,是直流电机驱动吧。

我用的步进驱动器控制的,只有两个接线口,一个控制方向,一个控制脉冲,就是两个程序我觉得是一样的,可是电机转动速度却不一样,这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