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波程序怎么通过两个按键控制方波频率?

楼主(2017-05-04):
#include"reg52.h"
sbit PWM=P1^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T0_time(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f(PWM)
        PWM=0;
        else
        PWM=1;
}
这个方波程序怎么通过两个按键控制方波频率?
能不能实现步进电机先正转两周,暂停2秒,再反转五周,然后暂停

网友A:
        if(PWM)
        PWM=0;
        else
        PWM=1;
为什么不直接写成PWM=!PWM;??
还有就是你把P1^0声明做PWM时,下面用"if(PWM)"如果P1.0脚外面接了负载约1K下地时,
可能会导致下次检测if(PWM)时PWM读出状态一直保持为0.
你要改频率的话,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1^0;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uint mun;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1mS@11.0592MHz
{unsigned char i, j;
        while(ms--)
        {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KEY1)
{
Delayms(10);
   if(!KEY1)
        {
          num++;
        }
}
if(!KEY2)
{
Delayms(10);
   if(!KEY2)
        {
          num--;
        }
}
}

void T0_time(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mun)/256;
        TL0=(65536-mun)%256;
        //if(PWM)
        //PWM=0;
        //else
        //PWM=1;
        PWM=!PWM;
}

楼主:
如果通过这种方波控制让步进电机先正转2圈,暂停5秒再反转5圈然后暂停
怎么操作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硬件是一个步进驱动器,一个42步进电机,一个电源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PWM)
        PWM=0;
        else

亲,您给的这个程序也没办法实现加减速,和我上面提问的那个差不多,加入num变量之后,步进电机的速度直接就变慢了,并且增加的按钮也是不可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您给的这个程序也没办法实现加减速,和我上面提问的那个差不多,加入num变量之后,步进电机的速度直 ...

你题目是说控制方波频率,而不是说改变PWM(脉宽占空比)..........

网友A:
控制的是那款步进电机?四线还是五线的?
先正转两周? 这个要看步进电机的参数,还有你要的转速多少,一周为360度。有的步进为15度,要跑24次才完成一周。
暂停2秒,再反转五周,然后暂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的是那款步进电机?四线还是五线的?
先正转两周? 这个要看步进电机的参数,还有你要的转速多少,一周为3 ...

我的步进电机是四线的
通过步进驱动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