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usb,ad转换单片机进行通讯等相关的知识

楼主(2017-05-04):
    我的芯片是stc89c52,1.进行数据传输的是ttl电平吗?
2.ch340是usb转232还是usb转ttl,如果与单片机进行通讯的话,是不是只要一个ch340就可以了?(很重要)3.供电采用法拉电容 5.5V 1.0F 进行供电,这个不是很懂,是说要用这种电容吗?
4.如果要实现ad转换,是不是要用到总线,像i2c之类的,可以不用吗?不是很懂,求解?
菜鸟求解答
谢谢大佬

楼主:
求大佬瞧一瞧啊

楼主:
自己菜得很

网友A:
1.进行数据传输的是ttl电平吗?
答:是。

网友A:
2.ch340是usb转232还是usb转ttl,如果与单片机进行通讯的话,是不是只要一个ch340就可以了?(很重要)
答:ch340是usb与ttl互转。
如果与单片机进行通讯的话,一个ch340可以通一路。

网友A:
3.供电采用法拉电容 5.5V 1.0F 进行供电,这个不是很懂,是说要用这种电容吗?
答:这与你的硬件用电量及时间相关。需要你自己解决。比如你的手机希望连续打电话10小时,不换电池,不充电行不行,只有你知道。

网友A:
4.如果要实现ad转换,是不是要用到总线,像i2c之类的,可以不用吗?不是很懂,求解?
答:只要符合AD集成电路手册的规定即可,与用不用总线,用不用单片机都无关。
所以你必须在用AD之前对其使用方法与要求都弄清楚,以便正确地选择AD。
实际应用时,99%以上的AD都会与单片机配合使用,部分也会用到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