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入手一块STM32F429的板子,各位给推荐一下秉火的好还是正点原子的好,各有什么...

楼主(2017-05-04):
打算入手一块STM32F429的板子,各位给推荐一下秉火的好还是正点原子的好,各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对这两种都不熟悉哎。

网友B:
不管是哪种板子,原理都是相同的.如果是新手,建议使用正点原子,因为便宜啊!
如果不是搞研究,正点就完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