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SP8266驱动WS2812B型RGB LED简单3步打造智能灯

楼主(2017-05-04):
这个智能灯方案很不错,只用了一个无线WIFI esp8266芯片,驱动ws2812b型RGB LED,效果很赞,在群里看到的,特分享下,若是侵犯了版权,联系我删除就行了~

1.源码编译方式
  1. cd app/
  2. ./gen_misc.sh

2.库编译方式
先用源码编译方式,生成libgagent.a 库路径为:"app/gagent/.output/eagle/debug/lib"
cp app/gagent/.output/eagle/debug/lib/libgagent.a ../lib/
mv makefile makefile_src
mv makefile_lib makefile
./gen_misc.sh

3.烧录固件
  esp_init_data_default.bin          0x3fc000
  blank.bin                          0x3fe000
  boot_v1.6.bin                      0x00000
  user1.4096.new.6.bin               0x01000

  选项:CrystalFreq=26M  SPI_SPEED=40MHz SPI_MODE=QIO FLASH_SIZE=32Mbit-C1, 其他默认,串口115200
  进入uart烧录模式后,点击start下载即可!

4.OTA测试
    OTA固件版本号位置:gizwits_product.h
        #define SDK_VERSION                             "02"        //OTA固件版本号 必须为两位数
    MAC:
        查看云端产品管理->运行状态->在线设备详情->设备MAC
    注意:
        1.编译固件时的Makefile与烧录工具的设置:
            "FLASH SIZE" : 32Mbit-C1
            "SPI MODE" : QIO
        2.推送的“OTA固件版本号”必须大于正工作的软件版本。
        3.固件类型:WiFi 推送方式:v4.1
/**
************************************************************
* @file         user_main.c
* @brief        SOC版 入口文件
* @author       Gizwits
* @date         2016-09-05
* @version      V03010201
* @copyright    Gizwits
*
* @note         机智云.只为智能硬件而生
*               Gizwits Smart Cloud  for Smart Products
*               链接|增值ֵ|开放|中立|安全|自有|自由|生态
*               www.gizwits.com
*
***********************************************************/
#include "ets_sys.h"
#include "osapi.h"
#include "user_interface.h"
#include "gagent_soc.h"
#include "user_devicefind.h"
#include "user_webserver.h"
#include "gizwits_protocol.h"
#include "driver/hal_key.h"

#include "driver/Adafruit_NeoPixel.h"

#if ESP_PLATFORM
#include "user_esp_platform.h"
#endif

#ifdef SERVER_SSL_ENABLE
#include "ssl/cert.h"
#include "ssl/private_key.h"
#else
#ifdef CLIENT_SSL_ENABLE
unsigned char *default_certificate;
unsigned int default_certificate_len = 0;
unsigned char *default_private_key;
unsigned int default_private_key_len = 0;
#endif
#endif

/**@name Gizwits模块相关系统任务参数
* @{
*/
#define userQueueLen    200                                                 ///< 消息队列总长度
LOCAL os_event_t userTaskQueue[userQueueLen];                               ///< 消息队列
/**@} */

/**@name 用户定时器相关参数
* @{
*/
#define USER_TIME_MS 1000                                                    ///< 定时时间,单位:毫秒
LOCAL os_timer_t userTimer;                                                 ///< 用户定时器结构体
/**@} */

/**@name 按键相关定义
* @{
*/
#define GPIO_KEY_NUM                            1                           ///< 定义按键成员总数
#define KEY_1_IO_MUX                            PERIPHS_IO_MUX_MTMS_U       ///< ESP8266 GPIO 功能
#define KEY_1_IO_NUM                            14                          ///< ESP8266 GPIO 编号
#define KEY_1_IO_FUNC                           FUNC_GPIO14                 ///< ESP8266 GPIO 名称
LOCAL key_typedef_t * singleKey[GPIO_KEY_NUM];                              ///< 定义单个按键成员数组指针
LOCAL keys_typedef_t keys;                                                  ///< 定义总的按键模块结构体指针
/**@} */

/** 用户区当前设备状态结构体*/
dataPoint_t currentDataPoint;

/**
* key2按键短按处理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2ShortPress(void)
{
    os_printf("#### key2 short press, soft ap mode \n");

    gizwitsSetMode(WIFI_SOFTAP_MODE);
}

/**
* key2按键长按处理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2LongPress(void)
{
    os_printf("#### key2 long press, airlink mode\n");

    gizwitsSetMode(WIFI_AIRLINK_MODE);
}

/**
* 按键初始化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Init(void)
{
    singleKey[0] = keyInitOne(KEY_1_IO_NUM, KEY_1_IO_MUX, KEY_1_IO_FUNC,
                                key2LongPress, key2ShortPress);
    keys.singleKey = singleKey;
    keyParaInit(&keys);
}

/**
* 用户数据获取

* 此处需要用户实现除可写数据点之外所有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可自行定义采集频率和设计数据过滤算法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TimerFunc(void)
{
        /*

    */
        //setAllPixelColor(0,50,0);
    system_os_post(USER_TASK_PRIO_0, SIG_UPGRADE_DATA, 0);
}

/**
* @brief 用户相关系统事件回调函数

* 在该函数中用户可添加相应事件的处理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ICACHE_FLASH_ATTR gizwitsUserTask(os_event_t * events)
{
    uint8_t i = 0;
    uint8_t vchar = 0;

    if(NULL == events)
    {
        os_printf("!!! gizwitsUserTask Error \n");
    }

    vchar = (uint8)(events->par);

    switch(events->sig)
    {
    case SIG_UPGRADE_DATA:
        gizwitsHandle((dataPoint_t *)¤tDataPoint);
        break;
    default:
        os_printf("---error sig! ---\n");
        break;
    }
}

/**
* @brief user_rf_cal_sector_set

* 用flash中的636扇区(2544k~2548k)存储RF_CAL参数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uint32 user_rf_cal_sector_set()
{
    return 636;
}

/**
* @brief 程序入口函数

* 在该函数中完成用户相关的初始化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全部资料下载:
使用ESP8266驱动WS2812B型RGB

网友A(2017-10-06):
楼主给个联系方式,学习一下

网友B(2017-11-26):
楼主不辞劳苦贴出ESP8266的控制原理和源代码,这才是51HEI的真正好老师!

网友C(2018-01-29):
可以可以,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D:
不错,正好手头上有几片8266

网友E(2018-04-23):
不错,可以做个WiFIPOV

网友F:
感谢,正在学全彩灯

网友G(2018-05-30):
已下载币就不足了。

网友H:
看看这个原理图, 学习学习

网友I(2018-10-17):
膜拜大佬

网友J:
1. cd app/
  2. ./gen_misc.sh

2.库编译方式
先用源码编译方式,生成libgagent.a 库路径为:"app/gagent/.output/eagle/debug/lib"
cp app/gagent/.output/eagle/debug/lib/libgagent.a ../lib/
mv makefile makefile_src
mv makefile_lib makefile
./gen_misc.sh

这个命令在哪里输入啊,自带的tools 有个exe文件是干嘛的,打开后会有个命令窗口

网友K(2019-01-27):
很不不粗啊,下载

网友L:
楼主 你好 你这个源码包里面 没有gagent得源码呀,你这么有这个源码吗?

网友M(2019-03-28):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N(2019-11-07):
感谢分享  正在学习中

网友O(2020-02-26):
能让灯亮了

网友P:
感谢分享,太棒了

网友Q(2020-09-03):
感谢 了。找这都找太久了,差点就忘记了

网友R(2020-11-01):
http://www.51hei.com/bbs/dpj-83580-1.html
(出处: http://www.51hei.com/bbs/)

网友S(2022-01-17):
谢谢使用ESP8266驱动WS2812B型RGB LED简单3步打造智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