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个实物,但有些问题诶?电源问题的

楼主:
现在我打算做一个电子钟,不过需要5V和3.3V的供电,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出来诶,希望大神可以提供个电路图。具体电路如下

网友A(2017-05-04):
最主要先解决5V问题,如果没有更多负载,通常手机充电器(DC5V/1A)的即可;其次PCB上加个3.3V的三端稳压器IC,这个也是成熟器件,输出加个几十微法的电解,一切OK!

网友B:
那个3.3V是让你接一个备用3.3V电池的,当电源断开时,保证DS1302能继续走时。

网友A:
我理解错了,听版主的。我也学习了......................

网友C:
可以通过加不同电阻来降压

网友D:
小功率变压器市电变压,整流桥整流,再接5v转压芯片,再接电阻分压3.3v

网友E:
3.3Ⅴ必须接个CR2032类的电池,做为断电后1302的走时和数据电源。哪样就不会因5Ⅴ断电就要重设时间。

网友F:
可以用电路实现,也可以卖电源转换器!!

网友G:
我帮你找下相关资料

网友H:
时钟电路断电将丢失时钟数据。如果断电不保持日期时间数据,可以用以下电路,如果要保持数据,3.3v就必须单独不间断供电(一般用纽扣锂电池,可用多年)。

网友I:
请查317稳压块的手册,对你有帮助。

网友J:
直接接5v电源

网友K:
用现成的电源模块

网友L:
那个3.3V是给DS1302的备用电池,你只要用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那个3.3V是让你接一个备用3.3V电池的,当电源断开时,保证DS1302能继续走时。

3.3V可以直接接两节电池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那个3.3V是给DS1302的备用电池,你只要用电池就可以了

3.3V可以用两节电池代替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那个3.3V是给DS1302的备用电池,你只要用电池就可以了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5V我该怎么做出来,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M:
3.3V可以直接接两节电池吗
你最好是接3.3V的大纽扣电池。当然其他型号的3.3V充电电池也可以用(1302内置有充电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M: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5V我该怎么做出来,请教一下

直接用手机充电器。

网友N:
硬件电路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取舍,否则虽可用,但性价比低。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手机充电器。

多谢解答,您指的手机充电器是指我要做一个USB接口,手机充电器一头连接220V电源,一头接USB接口给VCC2供5V的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多谢解答,您指的手机充电器是指我要做一个USB接口,手机充电器一头连接220V电源,一头接USB接口给VCC2供 ...

你把USB接头剪掉,两根线你愿意接插头也可以,不愿意接插头直接焊上也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M:
3.3V可以用两节电池代替吗

如果是做试验,两节普通干电池也可以。

网友O:
有电路图就好办了,买相应的电子元件,自己焊接^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