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单片机做太阳能逆变器离网控制器主控

楼主:
这是最初版的,不会发帖,接下来做全触摸版的,会加入一系列传感器,人机界面直接彩屏显示,电瓶电压,电流功率,开机时间,雨天时间,灯光控制,温度检测,市电电压电流,逆变电压电流,功能逐步完善。

运行中

运行中

市电检测

市电检测

控制切换

控制切换

正常运行中

正常运行中

现在的没拍照

现在的没拍照

这是之前的

这是之前的

程序

网友A(2017-05-04):
楼主的源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long  int s=10   ;
char  x=10, k=1,c=10;
//long int cnt=0,js=0,ys=0 ;

sfr P5 = 0xC8;
sbit bj=P1^4;
sbit led=P1^5;
sbit QH=P1^2;
sbit kg=P3^3;
sbit sd=P1^3;
sbit xt=P5^5;
sbit sdjc=P1^0;
sbit ybjc=P1^1;
sbit hw=P5^4;
sbit sdzs=P3^0;
sbit ybzs=P3^1;

void Delay1000ms()                //@33.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26;
        j = 101;
        k = 16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0ms()                //@33.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3;
        j = 139;
        k = 1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P1=0XFF;
   P3=0XFF;

  // kg=1;
        TMOD = 0x01;
        TH0 = 0xCD;
        TL0 = 0xD4;
        TR0 = 1;
        EA = 1;
        ET0 = 1;

  while(1)
  {
  while(c)
  {
  kg=0;
  c--;
  }

  while(x)
  { xt=~xt;
  Delay1000ms();
  x--;

  }
  xt=~xt;
Delay100ms();
  if(ybjc==1)
  {  QH=0; }
if(ybjc==0)
  {
  QH=1;

  }
  if((ybjc==0)&&(sdjc==0))
   {
        Delay1000ms();
        bj=0;
        kg=1;
        xt=0;
        QH=1;
        while(k)
        {
        xt=0;
        if(ybjc==1)
        {k=0;}
        if(sdjc==1)
        {k=0; }
        kg=0;
        }
   }
  if((kg==0)&&(ybjc==0))
          {
        s=20;
        kg=1;
        while(s)
        {
        xt=~xt;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s--;
        }
   kg=0;
   Delay1000ms();
         xt=~xt;
   Delay1000ms();
        xt=~xt;
   Delay1000ms();
   xt=~xt;
   Delay1000ms();
         xt=~xt;
   Delay1000ms();
        xt=~xt;
   Delay1000ms();
   xt=~xt;
   Delay1000ms();
         xt=~xt;
   Delay1000ms();
        xt=~xt;
   Delay1000ms();
   xt=~xt;
        Delay1000ms();
         xt=~xt;
   Delay1000ms();
        xt=~xt;
   Delay1000ms();
   xt=~xt;

if((kg==0)&&(ybjc==0))
   {
   kg=1;
   QH=1;
   s=400;
   }
if((kg==0)&&(ybjc==1))
   {
   kg=0;
   QH=0;
   s=0;
   }

   while(s)
   {
   xt=~xt;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s--;
   }
   kg=0;
   s=10;
   while(s)
            {
         Delay1000ms();
         s--;
         }
  if(ybjc==1)
           {QH=0; }
        else
        {
         QH=1;
         kg=1;
         s=4000 ;
         while(s)
         {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xt=~xt;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s--;
   if(s==1)
   {c=10; }

网友B:
没有注释应为这次没有准备发帖的,自己做的就没有备注,等我做升级版的时候在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注释应为这次没有准备发帖的,自己做的就没有备注,等我做升级版的时候在发。

楼主能发一下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D:
可以 可以

网友E(2017-07-06):
这不是正弦波的吧?

网友F(2019-10-11):
有原理图吗?只有程序弄不了。

网友G(2020-02-04):
非常认真负责的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