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按键来使LCD1602显示转速。急救急救

楼主(2017-05-04):
用按键来使LCD1602显示转速。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按键模拟转速,在1602上显示出来?这个应该有现成的例子吧。找找吧

楼主:
有例子但是没有程序啊

网友B:
按键模拟转速?还是没有明白。

网友C:
按键按数字 然后显示数字 并控制进步电机转速 是这个问题吧?    一部分一部分的做 先做按键 然后按键显示
还要做测转速的 一点一点的来 分开先把前面部分做了吧   做了以后 可以用PWM波来控制转速

网友D:
也可以先输数字然后设定一个"确定"按键,当确定按键按下,液晶上就显示你输入的数值也行.

楼主:
给点程序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