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887时钟芯片连接单片机 但是不知道接线图?电阻等元器件阻值

楼主:
想用DS12887时钟芯片和单片机89c51连接,为单片机提供实时时钟,但是不知道接线图?谁有帮帮忙,电阻等元器件最好有阻值大小,谢谢。

网友A(2017-05-05):
DS12887的手册上有没有啊?

网友B:
我就是想由光敏电阻控制单片机,进而控制电机正反转。下面有个接线图,但是文字描述和接线图不一致,我就不懂了

网友A:
要你将CS接于P2.7,不要接T0。在你用MOVX寻址时,P2.7会变为A15,其它再细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