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共阳数码管74HC595芯片AVR单片机控制 proteus仿真及源码

楼主:
刚入门AVR单片机一段时间,感觉资料很少,所以进度很慢,刚才百度到这里来,现上传一个数码管的程序来和大家分享,高手就跳过吧,初学可以下载来做参考

proteus仿真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
/*
* smg8_avr.h
*
* Created: 2017/3/16 1:54:20
*  Author: lyl
*/

#ifndef SMG8_AVR_H_
#define SMG8_AVR_H_

#include "lyl_avr.h"
//数码管端口定义
#define smgPORT PORTA
#define smgPORT_DDR DDRA

#define DS PA5//串行数据输入端口
#define SHCP PA6//为移位寄存器的时钟脉冲输入口
#define STCP PA7//为存储寄存器的时钟脉冲输入口
//OE为输出使能端口,低电平有效,已直接接地

void smgPortInit(void);//数码管端口初始化
void smg74HC595_WriteByte(uchar ucData);        //向74HC595发送一个数据
void smgDisplay(uchar bitCode,uchar segCode,uchar dp);        //在数码管的某一位上显示某一个字符

//共阳数码管的编码,并将数据定义在CODE区
const uchar SMG_SEG_CODE[18]={//共阳数码管的段码编码,并将数据定义在CODE区
                                                        0xc0,/*0*/
                                                        0xF9,/*1*/
                                                        0xA4,/*2*/
                                                        0xB0,/*3*/
                                                        0x99,/*4*/
                                                        0x92,/*5*/
                                                        0x82,/*6*/
                                                        0xF8,/*7*/
                                                        0x80,/*8*/
                                                        0x90,/*9*/
                                                        0x88,/*A=10*/
                                                        0x83,/*b=11*/
                                                        0xC6,/*C=12*/
                                                        0xA1,/*d=13*/
                                                        0x86,/*E=14*/
                                                        0x8E,/*F=15*/
                                                        0xFF,/*不显示=16*/
                                                        0xBF,/*横杆“-”=17*/
                                                        };
//数码管的位选择编码
const uchar SMG_BIT_CODE[1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define SMG8_SetDS()        setbit(smgPORT,DS)
#define SMG8_ClrDS()        clrbit(smgPORT,DS)        //数据引脚

#define smgSTCP_SET()        setbit(smgPORT,STCP)
#define smgSTCP_CLR()        clrbit(smgPORT,STCP)        //上升沿更新数据

#define smgSHCP_SET()        setbit(smgPORT,SHCP)
#define smgSHCP_CLR()        clrbit(smgPORT,SHCP)        //上升沿移入数据

#define smgDS_SET()        setbit(smgPORT,DS)
#define smgDS_CLR()        clrbit(smgPORT,DS)        //数据引脚

/************************************************************************/
/* 函数名称:smgPortInit
   函数功能:初始化8位共阳数码管的数据端口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
void smgPortInit(void){
    smgPORT|=((1<<DS)|(1<<SHCP)|(1<<STCP));//初值为高电平
    smgPORT_DDR|=((1<<DS)|(1<<SHCP)|(1<<STCP));//数码管端口设置为输出模式
}

/************************************************************************/
/*函数名称:smg74HC595_WriteByte
  函数功能:向74HC595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ucData-要发送的数据
  返回值:无                                                             */
/************************************************************************/
void smg74HC595_WriteByte(uchar ucData){
    for(uchar i = 0 ;i < 8;i++){//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if((ucData & (0x80>>i)) != 0) smgDS_SET(); else smgDS_CLR();

        smgSHCP_CLR();
        smgSHCP_SET();//SHCP引脚的上升沿移入数据
                _delay_us(10);
    }
}

/************************************************************************/
/*函数名称:smgDisplay
  函数功能:在8位共阳数码管的指定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
  入口参数:bitCode-位选择码,即选择要在哪位数码管上显示数据
                 :segCode-数据段码选择,即要显示什么数据
                 :dp-当dp取值不等于0时,数码管将显示后面的小圆点
  返回值:无                                                             */
/************************************************************************/
void smgDisplay(uchar bitCode,uchar segCode,uchar dp){//在数码管的某一位上显示某一个字符
    uchar a;
        if(dp==0) a=0x00; else a=0x80;
        smg74HC595_WriteByte(SMG_BIT_CODE[bitCode]);  //显示在哪一个数码管上
    smg74HC595_WriteByte(SMG_SEG_CODE[segCode]-a);  //显示的数据
    smgSTCP_CLR();

下载:

网友A(2017-05-04):
用的编程环境是Atmel Studio 7 和Proteus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