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温度计 安卓app源码和单片机源码都有 还带温度监测系统原理图

楼主(2017-05-04):
基于51单片机与蓝牙Android温度监测系统,提供安卓app的源码和下位机单片机端的代码

下面是原理图:

单片机源码如下:

/*****************************************************************
* 此部分为主程序
*控制数码管的显示 以及定义发向串口的函数
*!!!
*此程序只能与上位机程序配合使用,或者修改相应上位机代码
******************************************************************/
#include <reg52.H>

extern GetTemp();                                                                           //声明引用外部函数
extern unsigned int  idata Temperature;                      // 声明引用外部变量

extern STC_send_bluetooth(unsigned char a);                          //声明外部函数,与串口相关
extern Serial_port_init();
extern ctrl();

extern unsigned char tmp;
extern void Init18b20(void);
extern bit  flag;//DS18B20是否损坏标志位,1为完好

void send();//处理18B20发来的温度值,将各个位分别存储,并控制发向串口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程序

//138的C、B、A端 用于数码管的位选
sbit    LS138A=P2^2;       //管脚定义
sbit    LS138B=P2^3;
sbit    LS138C=P2^4;
sbit    PowerDown=P2^1;           //若18B20损坏,指示灯灭

//此表为 LED 的字模, 共阴数码管 0-9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nsigned long  LedOut[3],LedNumVal;

unsigned char num[3];
unsigned char end_char;                         //定义串口发送结束符

unsigned char ARQFlag=0;//请求重发标志位,若为0,表示不重发
unsigned char AutoSendFlag=0;//为了减小硬件带来的误差,单片机用于重新发送给上位机的标志位

/********************************
*判断18B20是否损坏或未连接
*若损坏或未连接,发给上位机FF作为提示
*************************************/
bit Is_18B20()
{
        Init18b20();
        if(!flag)
        {
          STC_send_bluetooth(0x46);        //字符F

          delay(500);                                         //发送完一个字符加一定的延时

          STC_send_bluetooth(0x46);

          delay(500);

          STC_send_bluetooth(0x43);                  //字符C的ASCII码,作为此次发送完毕的结束标?

          delay(5000);                                          //稍微延长延时,等待发送完毕

          PowerDown=1;                                          //指示灯灭

          PCON |= 0x02;                                          //单片机进入停机模式,此时内部晶振停振,只能靠外部INT0~3引脚唤醒或复位

          return 0;
        }
        return 1;
}

/********************************
*定时器中断相关初始化
*********************************/
void system_Init()
{
        TMOD&=0xF0;
    TMOD|= 0x01;
    TH0 = 0xD8;    //10ms
    TL0 = 0xF0;
    TR0  = 1;
        ET0=1;
        EA=1;

}

/************************************************************************************
*主函数,用于定时器中断,波特率发生器初始化,处理串口数据,以及数码管的显示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end_char='C';
        Serial_port_init();
    system_Init();
        //delay(1050);
//        1000           19.57ms
//800 15.67
//1200 23.49
//1100 21.52
//1050 20.55
if(Is_18B20())                  //若18B20没有损坏,则继续执行
{
    while(1)
   {
                   if(RI==1)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tmp = SBUF;                   //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ctrl();                                                 //根据接收的字符做出相应的处理
                }
          GetTemp();                                                 //获取温度

             /********以下将读18b20的数据送到LED数码管显示*************/

     for(i=0; i<2; i++)
          {
                 P0 = LedOut[i] ;

                switch(i)
         {                      //138译码
            case 0:LS138C=0;LS138B=0;LS138A=0;   break;
            case 1:LS138C=0;LS138B=0;LS138A=1;   break;  //001B 表示位选第一个数码管
                        //case 2:LS138C=0;LS138B=1;LS138A=0;   break;
         }

                delay(100);
          }

          P0 = 0;

    }
}
}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
*单片机串口发送函数
******************************************/
void send()
{
        if(AutoSendFlag==20)                                  //当单片机有20秒没有发送数据给上位机时,发送一次数据,防止硬件误差
        {
                AutoSendFlag='s';
        }
         if((LedNumVal)==(Temperature) && ARQFlag==0&&AutoSendFlag!='s')  // 温度值与上次相等并且不要求重发,则不执行send()发送到串口
         {
                   return;
         }
        else
         {
          LedNumVal=Temperature;      //把实际温度送到LedNumVal变量中

         num[0]=        LedNumVal%100/10;
         num[1]=        LedNumVal%10;

         /* //若需要小数后一位的数据
         num[0]=        (LedNumVal/100)%10;        //十位
         num[1]=        (LedNumVal/10)%10;        //个位
         num[2]=     LedNumVal%10;                //小数点后一位
         */
         delay(1050);

         STC_send_bluetooth(num[0]+0x30);

         delay(1050);                                         //发送完一个字符加一定的延时

         STC_send_bluetooth(num[1]+0x30);

         delay(1050);                                         //15.67ms

         STC_send_bluetooth(0x43);                  //字符C的ASCII码,作为此次发送完毕的结束标志

         delay(1050);

     LedOut[0]=Disp_Tab[num[0]];         //温度的十位
     LedOut[1]=Disp_Tab[num[1]];    //温度的个位
         //LedOut[2]=Disp_Tab[num[2]];         //温度的小数后一位

         if(ARQFlag)                                  //若是上位机请求重发的,此时ARQFlag为1,需要手动置0

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网友A:
我正在做个测转速的,通过霍尔3144传感器获取数据在1602A上展示,同时传送给Android端APP

网友B(2017-11-17):
看下app码

网友C:
请问打开app 与HC-06怎么连接呢      一直连不上的

网友D:
兄弟  谢谢分享,还带安卓源码?是用易安卓写的???

网友D:
问题是我不知道你的安卓代码怎么用啊  老铁

网友E(2018-01-02):
没有黑币 可以发一份到986394529@qq.com

网友F:
设计不错,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E:
请问有pcb的库吗?

网友G:
刚好需要这个   谢谢楼主

网友H(2018-03-19):
引用 网友G:
刚好需要这个   谢谢楼主

多交流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pcb的库吗?

百度有很多

网友I:
想看安卓源代码是怎么写的

网友J(2018-04-20):
想看安卓源代码是怎么写的 发一份1216754090@qq.com

网友K:
楼主,无法下载,能分享一份吗谢谢1306501801@qq.com

网友L:
急需要这个资料
谢谢

网友L:
怎么下不了

网友M(2018-10-10):
刚好需要,黑币不够,可以发514699340@qq.com吗?谢谢

网友N(2018-11-12):
真好,非常有用

网友O(2019-02-17):
很好,正好要用

网友P(2019-05-17):
有实物图嘛

网友Q(2020-11-15):
学习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