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单片机程序有错误

楼主(2017-05-05):
void main()
{
     int ();
     while(1)
    {
        while(TR1)
        {
              keyscan();            //扫描函数
              while(s==1)           ///////////////s是状态标志,当s=0时,闹钟取消。s=1时,设定闹钟时间(也是通过调时,调分函数);
             {                     //s=2时,闹钟工作,时间与设定时刻一致时,闹钟响(一分钟后自动关闭,可手动关闭)。再次切换,s=0.
        keyscan()                 //s状态切换(0-》1-》2-》0)通过外部中断1实现。
        display(hour1,minu1,sec1);     //闹钟时刻显示
        }
        display(hour0,minu0,sec0);     //时钟表显示
        while(k)                    //*k是秒表状态(0-》1-》2-》0)通过外部中断0实现。0秒表关;1秒表从零计时;2秒表停,显示计时时间*/
        {
        display(hour,minu,sec);        //秒表显示
               }
          }
     }
}

提示TIMER.C(2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提示的int那行

网友A:
你的int很特别啊!是子函数吗?

网友A:
你的int如果是子函数没问题?如果不是就错了

网友B:
void main()
{
     int ();//???是个啥
     while(1)
    {
        while(TR1)
        {
              keyscan();            //扫描函数
              while(s==1)           ///////////////s是状态标志,当s=0时,闹钟取消。s=1时,设定闹钟时间(也是通过调时,调分函数);
             {                     //s=2时,闹钟工作,时间与设定时刻一致时,闹钟响(一分钟后自动关闭,可手动关闭)。再次切换,s=0.
        keyscan()//分号呢?                 //s状态切换(0-》1-》2-》0)通过外部中断1实现。
        display(hour1,minu1,sec1);     //闹钟时刻显示
        }
        display(hour0,minu0,sec0);     //时钟表显示
        while(k)                    //*k是秒表状态(0-》1-》2-》0)通过外部中断0实现。0秒表关;1秒表从零计时;2秒表停,显示计时时间*/
        {
        display(hour,minu,sec);        //秒表显示
               }
          }
     }
}

网友C:
上完整的代码

网友D:
int是关键字,换个函数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