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32A驱动LCD1602显示屏

楼主(2017-05-05):
对于初学者来说,最烦躁的可能就是调试程序,往往小小一个问题,要找个一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才能解决,这个程序是刚调试完的,整整九个多小时啊,现在看着挺简单的,没调试好前根本不敢肯能调得好.高手别笑,初学者参考
编程环境Atmel Studio 7.0 和Proteus 8仿真,说明:仿真和真实电路是有点区别的,仿真Proteus 8只能用内部晶振,最大8MHz,我的DIY板是16M,所以实际电路总是比仿真的跑快好多

单片机源程序:

/*
* LCD1602_AVR.h
*
* Created: 2017/3/19 23:07:51
*  Author: lyl

*LCD1602的基本操作时序
        1,读状态,输入:RS=L        RW=H        E=H                        输出:D0~D7=状态字
        2,读数据,输入:RS=H        RW=H        E=H                                输出:D0~D7=数据

        2,写指令,输入:RS=L        RW=L        D0~D7=指令码                E=高脉冲                输出:无
        3,写数据,输入:RS=H        RW=L        D0~D7=数据                E=高脉冲                输出:无
*/
#define F_CPU 8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o端口寄存器配置文件,必须包含
#include <util/delay.h>       //GCC中的延时函数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fndef LCD1602_AVR_H_
#define LCD1602_AVR_H_

#define DataPort PORTC
#define DataPort_DDR DDRC
#define DataPort_PIN PINC
#define CtrPort PORTB
#define CtrPort_DDR DDRB
#define CtrPort_PIN PINB

#define RS 0
#define RW 1
#define EN 2

#define LCD1602_SetRS()                (CtrPort |= (1<<RS))
#define LCD1602_ClrRS()                (CtrPort &= ~(1<<RS))
#define LCD1602_SetRW()                (CtrPort |= (1<<RW))
#define LCD1602_ClrRW()                (CtrPort &= ~(1<<RW))
#define LCD1602_SetEN()                (CtrPort |= (1<<EN))
#define LCD1602_ClrEN()                (CtrPort &= ~(1<<EN))

void LCD1602_PortInit(void);        //端口初始化
void LCD1602_CheckBusy(void);        //LCD1602忙信号检测
void LCD1602_Init(void);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ucData);//在液晶上写数据或者命令,0为命令,1为数据
void LCD1602_WriteCmd(uchar cmd);
void LCD1602_CursorPosition(uchar x,uchar y);//将液晶的坐标移动到指定的位置
void LCD1602_Writ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ucData);//在指定的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串;
void LCD1602_Write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tr);//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

#endif

完整代码和仿真文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