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步进电机转动圈数控制 这个程序应该怎么修改?

楼主(2017-05-05):
#include"reg52.h"
sbit PWM=P1^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T0_time(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f(PWM)
        PWM=0;
        else
        PWM=1;
}
实现步进电机先正转两周,暂停5秒,再反转五周,然后暂停。(复位操作)
暂停之后单片机可以接收上位机发送的方向和脉冲信号,控制步进电机正转或反转多少圈,然后停止!
实现这两个功能,程序应该怎么修改?

楼主:
通过添加一个脉冲计数程序,记录相应的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