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DIY一个稳定可靠的wifi插座

楼主(2017-05-05):
插座用了一个月了,很好用,因为用在3D打印机上,一旦断开哪怕1秒钟,打印机就会停止,打印的零件就报废了,现在看来,还是非常稳定的,下面分享一下制作过程:
1、起初觉得买个成品插座会更加稳定可靠一些,就买了小米插座,没想到的是买回来不到72小时,用了不到24小时就废了,无法控制了!同一网络下监控都是好好的,说明网络正常,这是插座主控出问题了!就是下面这款,果断退货了……

还有之前别人送的一款,也是小米的,放了两个月再拿出来……用了两次就不通电了,拆开没找到原因!

最后决定:自己做一个,不相信做个稳定的插座就这么难……
一共用了两个晚上,下面是详细制作过程:
【硬件改装与制作过程】
1、材料准备:
插排一个:

继电器、esp8266-12F模块、AMS1117-3.3V模块各一个,其他导线、热塑管、接头若干

设计方案是:
使用插排左边第一孔作为供电孔位,第二孔去掉内部结构,为继电器等原件留下安装空间,第三孔为被控孔位,也就是说这个插排真正wifi控制孔是第3孔:
2、测试、调整安装呢位置:

空间很合适,足够,来个说明图:

近照:

3、原理图
时间紧张,电路也简单,就手绘的

4、按图施工:
电源输入:

其他模块连接:

装配前:

想起来手边有隔热棉,剪下来几块,用于固定:

没有隔热棉可以用其他材料固定一下,实在没找到,不用也可以,已经很紧凑了
5、电源输入
因为需要输入5V电源,前面有说,第一孔为供电用,使用方案就是USB适配器,直接插在第1孔,而输出的5V使用USB线经外部输入到插座内部,制作如下一根线,注意正负极:

6、安装完毕:

【软件/云平台】
1、接入方案使用的是机智云SOC方案,从测试结果和经历来看机智云平台都是比较稳定的,上次小米插座出问题的时候,同一个路由下我还在做温度监控、照明,而温度和照明使用的机智云平台,并没有出现异常,还有一个树莓派也在同一路由下作视频监控,也是正常的。
首先是注册账号,创建项目,具体步骤论坛有入门教程,非常详细:

按这些主要步骤操作,使用新出的自动生成代码功能:

此方法开发非常迅速,对于这个插座,我自己写的代码不到10行(注意我这里没有使用按键,所以配网是:上电判断如果30s没有连接上路由器自动进入airlink配网……对,是airlink不是softap)。
源码和固件分享:
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jIhv8pC
固件编译和烧录过程请参考官网:
固件下载
详细开发指导

【视频演示】
安装前测试: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1NTQwMjQ2NA==.html
安装后测试: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1NTQwMDI3Mg==.html

【小结】
首先说下制作过程,原理很简单,但制作过程中受空间限制,可能需要细心调整,另外涉及到安全问题,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能使用粗一点的线材不要使用细的,有铜的不要使用铝的!插座买个好点的!

然后是关于这个wifi插座,市场上很多,小米就是一例,外观很不错,但我真正需要的是这个“功能”,如果功能不能保证,又有什么意义,不是我有意黑小米,后来搜了一下,网上吐槽一片,唉……。
最后:制作使用过程中注意安全!

网友A(2017-11-04):
那如果需要加定时功能呢?

网友B:
对8266很感兴趣,无奈现在才开始学单片机和C语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C(2018-01-25):
楼主,你好,你的源码和固件分享已下载,我想请教一下,你自己编写的代码在哪个文件夹下,我想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D:
很好,有时间研究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的源码和固件分享已下载,我想请教一下,你自己编写的代码在哪个文件夹下,我想参考一下。谢 ...

好像是GizwitsSoCESP8266压缩包里,点C点H就是源码文件.

网友E:
這個不錯但是黑必不夠阿,在看看吧,謝謝!

网友C(2018-02-26):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GizwitsSoCESP8266压缩包里,点C点H就是源码文件.

已经看到了。谢谢。不过我连接好,一直烧录失败,显示chip sync error:failed to connect to ESP8266,能否提供一下烧录连线图。谢谢。我用的是 ESP8266 01

网友C:
我已经将源码烧录了ESP2866,但如何在手机上建立APP,并与ESP8266实现通讯。能否赐教一下。

网友F:
比较详细,学习了

网友G(2018-04-15):
您好,请问插排电压为220V,为什么你的模块是5V转3.3V呢,不是220转3.3吗,,,

网友G: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后面,既然输入5V请问可以用3到4节干电池作电源吗

网友H(2019-07-31):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的源码和固件分享已下载,我想请教一下,你自己编写的代码在哪个文件夹下,我想参考一下。谢 ...

ESP8266如果用于远程温度控制与调整。固件源码怎么改

网友I(2019-11-03):
你这个继电器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J(2020-03-26):
eps8266-01能不能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