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显示CO与温湿度

楼主(2017-05-05):
#include<reg52.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1^2;
sbit rw=P1^3;
sbit en=P1^4;
sbit DQ=P3^4;
sbit start=P1^0;              //     18b20总线
sbit eoc=P3^3;
sbit oe=P1^1;
sbit CLK=P3^6;
unsigned char tem;
unsigned char  dat[8]={0};                        //温度
unsigned char  shuju1[7]={0};         //湿度
unsigned char  shuju2[9]={0};
uchar codetable1[16]={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54,0x3a,0x2d,0x2e,0x20,0x2f};        //温度调用
uchar codetable2[15]={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53,0x3a,0x25,0x2e,0x20};            //湿度调用
uchar codetable3[15]={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43,0x6f,0x3a,0x20,0x2e};
/**************1602d调用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shuju(uchar shuju);
void init();
void delay(uchar z);
/**************18b20调用函数**************/
unsigned char reset(void);           //18b20初始化//
void write(uchar dat);               //18b20写时序
unsigned char read(void);            //18b20读时序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18b20读二进制16位温度
void yanshi(unsigned int us);
/****************hs1101调用函数*************************/
void readfrequency(void);                        //        读频率函数//
bit minrange=0;                                               //湿度下限标志位//
bit maxrange=0;                                               //湿度上限标志位//
bit T0Over=0;                                               //定时器结束标记
unsigned char w,x,y;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readtemperature();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shuju(table1[dat[0]]);
               write_com(0x80+0x41);
                write_shuju(table1[dat[1]]);
                write_com(0x80+0x42);
                write_shuju(table1[dat[2]]);
                write_com(0x80+0x43);
                write_shuju(table1[dat[3]]);
                write_com(0x80+0x44);
                write_shuju(table1[dat[4]]);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shuju(table1[dat[5]]);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shuju(table1[dat[6]]);
                write_com(0x80+0x47);
                write_shuju(table1[dat[7]]);
                readfrequency();
       }
}
/*****************1602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z)
{
       uint a,b;
       for(a=0;a<z;a++)
                for(b=0;b<110;b++);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
{
       oe=0;
       en=0;
       write_com(0x38);                //设置为8位并行,显示2行,5*7点阵显示
       write_com(0x0c);                //设置显示开无光标 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1);                 //清屏指令
        write_com(0x80);
}

/***************1602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5);
       en=1;
       en=0;
}
/**************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shuju(uchar shuju)
{
       rs=1;
       rw=0;
       P0=shuju;
       delay(5);
       en=1;
       en=0;
}
/*************18b20微秒延时********************/
void yanshi(unsigned int us)
{
       int s;
       for(s=0;s<us;s++);
}
/************************18b20初始化********/
unsigned char 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presence;
       DQ=0;
       yanshi(60);       //大概480微秒
       DQ=1;
       yanshi(8);                 //延时大概50微秒
       presence=DQ;
       yanshi(14);
       return(presence);                }

/*************18b20写时序*************************/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yanshi(16);
                DQ=1;
                dat>>=1;
       }
}

/***************18b20读时序*********************/
unsigned char 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dat=0;
       for(i=8;i>0;i--)
       {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yanshi(7);
       }
       return (dat);
}

/**************18b20读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int temperature;
       reset();
       write(0xcc);     //跳过读序号操作
       wri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reset();
       write(0xcc);     //跳过读序号操作
       wri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temperature=read();
       temp=read();
       temperature=temperature|(temp<<8);
       dat[0]=10;
       dat[1]=11;
       dat[2]=14;
       if(temperature<0)
       {
                dat[2]=12;
                temperature=~temperature+1;
       }
       dat[3]=(temperature*10/16)/100;       //十位
       dat[4]=((temperature*10/16)%100)/10;  //个位
       dat[5]=13;
       dat[6]=((temperature*10/16)%100)%10; //小数点后一位
       dat[7]=15;
}
/****************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1=0;
       TR0=0;
       TF0=0;
        ET0=0;

   T0Over=1;

}
/*******AD控制程序*******************************/
          void zhuanhuan()
{
                start=0;
                start=1;
                start=0;
                while(!eoc);
               oe=1;
                tem=P0;
                oe=0;
                tem=(tem*2*1*98.039216/100);  //AD采样换算
}

/*************湿度传感器频率采集及转换模块***************/
void readfrequency()
{
       unsigned int ftequency,RH;
       TMOD=0x51;
       TH0=0x4C;
       TL0=0X00;
       TH1=0;
       TL1=0;
       TR1=1;
       TR0=1;
   ET0=1;
   ET1=0;
       EA=1;
       T0Over=0;
       while(!T0Over)
       write_com(0x80+0x48);
       write_shuju(table2[shuju1[0]]);
       write_com(0x80+0x49);
       write_shuju(table2[shuju1[1]]);
       write_com(0x80+0x4a);
       write_shuju(table2[shuju1[2]]);
       write_com(0x80+0x4b);
       write_shuju(table2[shuju1[3]]);
       write_com(0x80+0x4c);
       write_shuju(table2[shuju1[4]]);
        write_com(0x80+0x4d);
       write_shuju(table2[shuju1[5]]);
       write_com(0x80+0x4e);
       write_shuju(table2[shuju1[6]]);
       ftequency=(TH1*256+TL1)*20;
       minrange=0;
       maxrange=0;
       if(ftequency)
       {
               if(ftequency<6033)
                        maxrange=1;
                if(ftequency>7351)
                        minrange=1;
                if(6330<ftequency<=7351)
                        RH=5880-0.8*ftequency;
                if(6033<=ftequency<=6330)
                RH=5860-0.8*ftequency;
                shuju1[0]=10;
                shuju1[1]=11;
                shuju1[2]=RH/100;
                shuju1[3]=(RH%100)/10;
                shuju1[4]=13;
               shuju1[5]=(RH%10);
                shuju1[6]=12;
                write_com(0x80);
                write_shuju(table3[shuju2[0]]);
                write_com(0x81);
                write_shuju(table3[shuju2[1]]);
                write_com(0x82);
                write_shuju(table3[shuju2[2]]);
                write_com(0x83);
                write_shuju(table3[shuju2[3]]);
                write_com(0x84);
                write_shuju(table3[shuju2[4]]);
                write_com(0x85);
                write_shuju(table3[shuju2[5]]);
                write_com(0x86);
                write_shuju(table3[shuju2[6]]);
                write_com(0x87);
                write_shuju(table3[shuju2[7]]);
                write_com(0x88);
                write_shuju(table3[shuju2[8]]);
                shuju2[0]=10;
                shuju2[1]=11;
                shuju2[2]=12;
                shuju2[3]=13;
                shuju2[4]= tem/1000;
                shuju2[5]= tem%1000/100;
                shuju2[6]= 14;
               shuju2[7]= tem%100/10;
                shuju2[8]= tem%10;
                                   zhuanhu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