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运用定时器计时用lcd显示实时时钟年月日(带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2017-05-05):
能区分闰年,闰月。每按K1一次跳到要设置的位置。K2每按一次 相应位家1.

网友A: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ADDR XBYTE[0xF000]    //数据口地址
#define COM_ADDR XBYTE[0xF100]    //命令口地址
uchar xdata *C_ADDR,*D_ADDR;//指向命令口和数据口的地址指针
uchar count=0;
uchar second=0,fen=58,hour=23,mounth=2,day=25;
uint year=2017;
uchar k2;
uchar zifuma[10]={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
uchar data COM;     //存放命令的变量
uchar data DAT1;     //存放第一参数的变量
uchar data DAT2;    //存放第二参数的变量
void clear(void);
void LCD_DISP(uchar y,uchar x,uchar zifu);
void LCD_InIt();
void DELAY();
void WRITE_COM_DATA0();
void WRITE_COM_DATA1();
void WRITE_COM_DATA2();
void WRITE_ZIFU();

//上电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
{   uint i,j;
    for(i=0;i<2;i++)
        {
                for(j=0;j<5;j++);
        }
}

//向LCD写入要显示的字符的函数
void WRITE_ZIFU()
{
     D_ADDR=&DATA_ADDR;//取数据口地址
     *D_ADDR=DAT2;//将显示的字符写入LCD的数据单元
     DELAY();
     C_ADDR= &COM_ADDR;//取命令口地址
     *C_ADDR=COM;//将命令写入LCD的命令单元
     DELAY();
}

//向LCD写入无参数命令的函数
void WRITE_COM_DATA0()
{    C_ADDR=&COM_ADDR;//取命令口地址
     *C_ADDR=COM;//将命令写入LCD的命令单元
     DELAY();
}

//向LCD写入只有一个参数命令的函数
void WRITE_COM_DATA1()
{    D_ADDR= &DATA_ADDR;//取数据口地址
     *D_ADDR=DAT1;//将参数或者数据写入LCD的数据单元
     DELAY();
     C_ADDR= &COM_ADDR;//取命令口地址
     *C_ADDR=COM;//将命令写入LCD的命令单元
     DELAY();
}

//向LCD写入有2个参数命令的函数
void WRITE_COM_DATA2()
{    D_ADDR=&DATA_ADDR;//取数据口地址
     *D_ADDR=DAT1;//将参数1或者数据1写入LCD的数据单元
     DELAY();
     *D_ADDR=DAT2;//将参数2或者数据2写入LCD的数据单元
     DELAY();
     C_ADDR=&COM_ADDR;//取命令口地址
     *C_ADDR=COM;//将命令写入LCD的命令单元
     DELAY();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显示区域设置
        DAT1=0x00;//设置文本显示区首地址,首地址为屏幕的左上角
        DAT2=0x00;
            COM=0x40;//设置文本显示区首地址的命令
        WRITE_COM_DATA2();//双参数函数。将文本显示区首地址写入LCD

            DAT1=16;//设置文本显示区域宽度,即一行显示所占字节数.每行16个字符
            DAT2=0;
            COM=0x41;//设置文本显示区域宽度的命令
        WRITE_COM_DATA2();//双参数函数。将文本显示区宽度写入LCD

            DAT1=0x00;//设置显示区域首地址,或文本属性区域首地址
            DAT2=0x00;
            COM=0x42;//设置显示区域首地址或文本属性区域首地址的命令
        WRITE_COM_DATA2();//双参数函数。显示区域首地址或文本属性区域首地址写入LCD

            DAT1=0x10;/ /设置图形显示区域宽度或为文本属性区域宽度,即一行显示所占字节数
        DAT2=0x00;
            COM=0x43;//设置图形显示区域宽度或为文本属性区域宽度的命令
        WRITE_COM_DATA2();//双参数函数。显示区域首地址或文本属性区域首地址写入LCD

//显示光标设置
            COM=0xA1;//光标形状设置命令
        WRITE_COM_DATA0();//无参数函数。光标形状设置命令写入LCD

//设置光标初始位置,是字符行和字符列,第0行第0列
            DAT1=0x00;//设置光标列位置
        DAT2=0x00;//设置光标行位置
            COM=0x21;//设置光标行和列位置的命令
        WRITE_COM_DATA2();//双参数函数。光标行和列位置写入LCD

//显示方式设置,使用内部字符发生器
            COM=0x80;//显示方式设置,逻辑"或"合成
        WRITE_COM_DATA0();//无参数函数。显示方式设置命令写入LCD

//显示开关方式
            COM=0x97;//仅用文本显示
        WRITE_COM_DATA0();//无参数函数。仅用文本显示方式命令写入LCD
}

//LCD在规定位置显示字符。行为Y,列为X,要显示的字符预先放在zifu变量中
void LCD_DISP(uchar y,uchar x,uchar zifu)
{
        DAT1=y*16+x;//设置显示RAM首地址,水平方向字符数
        DAT2=0;//固定送0
        COM=0x24;//设置将要进行操作的显示缓冲区(RAM)的一个单元地址
        WRITE_COM_DATA2();//双参数函数。设置将要显示的字符位置

        DAT2=zifu;//要显示的字符
        COM=0xc4;//数据写,地址不变
        WRITE_ZIFU();//单参数函数。将要显示的字符在规定的(x,y)位置写入LCD ,在LCD上显示该字符
}

//清显示缓冲区(16*8单元)
void clear(void)
{
      uchar i,j;
      for(i=0;i<8;i++)
      {
         for(j=0;j<16;j++)
             LCD_DISP(i,j,0x00);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6-20000)/256;
         TL0 = (65536-20000)%256;
         ET0 = 1;
         TR0 = 1;

         EX1 = 1; //中断int1
         IT1 = 1;

         EX0 = 1; //中断int0
         IT0 = 1;

          EA = 1;
        SP=0x60;
    DELAY();//上电延时
    DELAY();
    LCD_InIt();//LCD初始化设置
    clear();//清显示缓冲区(16*8单元),屏幕全黑
        while(1)
        {
           LCD_DISP(3,2,zifuma[year/1000]);
       LCD_DISP(3,3,zifuma[year%1000/100]);
           LCD_DISP(3,4,zifuma[year%1000%100/10]);
       LCD_DISP(3,5,zifuma[year%1000%100%10]);
       LCD_DISP(3,6,0x0D);
       LCD_DISP(3,7,zifuma[mounth/10]);
       LCD_DISP(3,8,zifuma[mounth%10]);
       LCD_DISP(3,9,0x0D);
       LCD_DISP(3,10,zifuma[day/10]);
       LCD_DISP(3,11,zifuma[day%10]);

       LCD_DISP(4,3,zifuma[hour/10]);
       LCD_DISP(4,4,zifuma[hour%10]);
       LCD_DISP(4,5,0x0D);
       LCD_DISP(4,6,zifuma[fen/10]);
       LCD_DISP(4,7,zifuma[fen%10]);
       LCD_DISP(4,8,0x0D);
       LCD_DISP(4,9,zifuma[second/10]);
       LCD_DISP(4,10,zifuma[second%10]);
         P1=k2;
        }
}
int_1k2() interrupt 2
{
        if(k2==6)
        k2=0;
        else
        k2++;
                if(k2==0)
        {
        DAT1=0x00;//设置光标列位置
    DAT2=0x00;//设置光标行位置
        }
        else if(k2==1)
        {
        DAT1=0x09;//设置光标列位置
    DAT2=0x04;//设置光标行位置
        }
        else if(k2==2)
        {
        DAT1=0x06;//设置光标列位置
    DAT2=0x04;//设置光标行位置
        }
        else if(k2==3)
        {
        DAT1=0x03;//设置光标列位置
    DAT2=0x04;//设置光标行位置
        }
        else if(k2==4)
        {
        DAT1=0x0a;//设置光标列位置
    DAT2=0x03;//设置光标行位置
        }
        else if(k2==5)
        {
        DAT1=0x07;//设置光标列位置
    DAT2=0x03;//设置光标行位置
        }
        else if(k2==6)
        {
        DAT1=0x02;//设置光标列位置
    DAT2=0x03;//设置光标行位置
        }
    COM=0x21;//设置光标行和列位置的命令
    WRITE_COM_DATA2();//双参数函数。光标行和列位置写入LCD

}
int_0k1() interrupt 0
{
        if(k2==1)
        {
         if(second==59)
         second=0;
         else
         second++;
        }
        else if(k2==2)
        {
         if(fen==59)
         fen=0;
         else
         fen++;
        }
        else if(k2==3)
         {
         if(hour==23)
          hour=0;
          else
          hour++;
          }
         else if(k2==4)
        {
         if(year%4==0)
           {
            if(mounth==2)
                    {
                  if(day==29)
                  day=1;
                  else
                  day++;
                 }
                else if(mounth==1|mounth==3|mounth==5|mounth==7|mounth==8|mounth==10|mounth==12)
                    {
                  if(day==31)
                  day=1;
                  else
                  day++;
                  }
                else if(mounth==4|mounth==6|mounth==9|mounth==11)
                 {
                  if(day==30)
                  day=1;
                  else
                  day++;
                 }
           }
           else        if(year%4!=0)
           {
            if(mounth==2)
                    {
                  if(day==28)
                  day=1;
                  else
                  day++;
                 }
                else if(mounth==1||mounth==3||mounth==5||mounth==7||mounth==8||mounth==10||mounth==12)
                    {
                  if(day==31)
                  day=1;
                  else
                  day++;
                  }
                else if(mounth==4||mounth==6||mounth==9||mounth==11)
                 {
                  if(day==30)
                  day=1;
                  else
                  day++;
                 }
           }
         }
        else if(k2==5)
         {
         if(mounth==12)
          mounth=1;
          else
          mounth++;
          }
           else if(k2==6)
         year++;

}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20000)/256;
        TL0 = (65536-20000)%256;
   if(year%4==0)
   {
        if(mounth==2)
        {
         if(count==49)
         {
          count=0;
          if(second==59)
          {
          second=0;
            if(fen==59)
                  {
                   fen=0;
                   if(hour==23)
                   {
                        hour=0;
                         if(day==29)
                            {
                              day=1;
                              if(mounth==12)
                               {
                                    mounth=1;
                                     year++;
                                   }
                                    else
                                    mounth++;
                             }
                        else
                        day++;
                          }
               else
                   hour++;
                  }
            else
            fen++;
            }
          else
          second++;
          }
        else
        count++;
        }
    else
        ;
  }
  if(year%4!=0)
   {
          if(mounth==2)
        {
         if(count==49)
         {
          count=0;
          if(second==59)
          {
          second=0;
            if(fen==59)
                  {
                   fen=0;
                   if(hour==23)
                   {
                        hour=0;
                         if(day==28)
                            {
                              day=1;
                              if(mounth==12)
                               {
                                    mounth=1;
                                     year++;
                                   }
                                    else
                                    mounth++;
                             }
                        else
                        day++;
                          }
               else
                   hour++;
                  }
            else
            fen++;
            }
          else
          second++;
          }
        else
        count++;
        }
        else
        ;
  }
  if(mounth==1||mounth==3||mounth==5||mounth==7||mounth==8||mounth==10||mounth==12)
    {
         if(count==49)
         {
          count=0;
          if(second==59)
          {
          second=0;
            if(fen==59)
                  {
                   fen=0;
                   if(hour==23)
                   {
                        hour=0;
                         if(day==31)
                            {
                              day=1;
                              if(mounth==12)
                               {
                                    mounth=1;
                                     year++;
                                   }
                                    else
                                    mounth++;
                             }
                        else
                        day++;
                          }
               else
                   hour++;
                  }
            else
            fen++;
            }
          else
          second++;
          }
        else
        count++;
        }
    if(mounth==4||mounth==6||mounth==9||mounth==11)
    {
         if(count==49)
         {
          count=0;
          if(second==59)
          {
          second=0;
            if(fen==59)
                  {
                   fen=0;
                   if(hour==23)
                   {
                        hour=0;
                         if(day==30)
                            {
                              day=1;
                              if(mounth==12)
                               {
                                    mounth=1;
                                     year++;
                                   }
                                    else
                                    mounth++;
                             }
                        else
                        day++;
                          }
               else
                   hour++;
                  }
            else
            fen++;
            }
          else
          second++;
          }

网友B:
不显示时间吗?

楼主:
下面就是时间

网友B:
那数码管的作用是显示星期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数码管的作用是显示星期咯

不是,数码管我是自己加上去显示K1按了几下

网友C(2020-05-13):
能加上温度吗?

网友D(2020-11-24):
可以,实用,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