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程序 和其他串口模块通信的时候,第一次接收不到

楼主(2017-05-05):
void UART_1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rbuff[rcnt]=SBUF;
                rcnt++;

                if((rbuff[0]==0x7f)||(rbuff[1]==0x0e))
                {
                        if(rcnt==17)
                        {
                                switch (rbuff[3])
                                {
                                        case 0x96:
                                        if(rbuff[4]==0x00)//Õy3£μÄÇé¿ö
                                        {
                                                flag1=1;
                                                a=rbuff[13];
                                                b=rbuff[14];
                                        }
                                        if(rbuff[4]==0xfc)//óà¶î2»×ã
                                        {
                                                flag1=0;
                                        }
                                        break;
                                        case 0x00:                                                        //ê±¼äéèÖà
                                                Settime=rbuff[8];
                                        break;
                                        case 0x40:                                                        //Æô¶ˉ
                                                flag3=1;
                                        break;
                                        default:
                                        break;
                                }
                                rcnt=0;
                        }
                }
                else rcnt=0;
        }
        if(TI==1)
        TI=0;
}
调试的时候和电脑通信完全正常,但是和其他串口模块通信的时候,第一次接收不到,怎么回事,有大神帮忙看看吗

楼主:
看看什么逻辑出现了问题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初始化 校验位

网友B:
注意设置程序的初始化,注意输入法是否出现问题

网友C:
初始化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