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问题~关于单片机口的

楼主(2017-05-05):
  我的电路图中P0口连1602的8个数据口,然后P2口连的0809的8个数据口,给老师看老师说连的不对。我想问的是数据口必须连P0口吗?就是书上那种1602和0809分时复用,用74ls373锁存这样的电路图吗,直接连P2可以吗

网友A:
P0~P2均为IO口,都可以作为数据口,使用74ls373时只是配合51的时序,充分利用P0、P2、ALE、WR、RD等引脚分时复用,使用带时序的芯片时,完全可以自己设计时序,如I2C等,学就学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P2均为IO口,都可以作为数据口,使用74ls373时只是配合51的时序,充分利用P0、P2、ALE、WR、RD等引脚分 ...

也就是可以p0连一个数据口 p2连一个数据口,这样虽然用的资源多一点,但是不用373锁存了是吗?如果想省io口的话用373锁存共用p0数据口分时复用就可以了。我理解的对嘛

网友B:
P0口的使用需上拉电阻,你的老师是否是注意到了这点才说你不对?

网友C:
单片机的端口都可以用,只是端口初始化不同而已,再就是P0口需要上拉。只要端口够用,就可以直接使用和调配端口即可,如果端口不够再考虑端口扩展,这样可以使成本更加合理而不浪费。你的老师只说不对不说原因,这样的老师有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可以p0连一个数据口 p2连一个数据口,这样虽然用的资源多一点,但是不用373锁存了是吗?如果想省io ...

对!如果I/O口没有其他用处,你的用法适当。如果I/O口还有其他用处,可考虑P0口复用,此时,P2口需用于高8位地址线,不宜他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的端口都可以用,只是端口初始化不同而已,再就是P0口需要上拉。只要端口够用,就可以直接使用和调配 ...

老师中也有许多南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