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用stc12c5a60s2片内pca模块的捕获解码红外遥控器

楼主(2017-05-05):
得用stc12c5a60s2片内pca模块的捕获解码红外遥控器。

20170505 PCA_捕获 红外遥控.rar

楼主:
程序操作LCD1602都带忙碌标记检测,故不接LCD1602程序会一直停在LCD1602的初始化程序处,在此作提示。

网友A:
楼主的源码:
/*STC12C5A60S2 PCA模块捕获模式接收红外遥控和解码在显示在LCD1602上,
  P1^3为捕获输入引脚,接红外接收传感器。普中(HC6800 V3.2)开发箱测试成功*/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P2^6;                                        //LCD数据/命令选择端(H/L)
sbit Lcd_RW=P2^5;                                        //LCD读/写选择端(H/L)//
sbit Lcd_EN=P2^7;                                        //lcd使能端(lcd读命令时=H,lcd写命令时=高脉冲)
sbit Lcd_PSB=P3^2;                                        //并口串口选择
sbit Lcd_BF=P0^7;                                        //LCD忙碌端

code uchar TABLE[]="0123456789ABCDEF";                //LCD显示用的数字
uchar IR[33];                                                                //红外接收捕获的数据
uchar IR_i=0;                                                                //红外捕获次数记录
bit F_IR=0;                                                                        //红外捕获起始标记位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函数约(x)ms
{
        uint i;
        for(;xms>0;xms--)
                for(i=920;i>0;i--);
}
void lcd_read_bf()                                                        //读忙碌标志
{
        P0=0xff;
        Lcd_RS=0;
        Lcd_RW=1;
        Lcd_EN=1;
        while(Lcd_BF);
        Lcd_EN=0;
}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cmd)                                //写命令
{
        lcd_read_bf();
        Lcd_RS=0;                                                                //选择写命令方式
        Lcd_RW=0;
        P0=cmd;                                                                        //将要写入的命令数据送到数据总线上
        Lcd_EN=1;                                                                //给使能端1高脉冲,先置1
        Lcd_EN=0;                                                                //再置0,以完成高脉冲
}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lcd_read_bf();
        Lcd_RS=1;                                                                //选择写数据方式
        Lcd_RW=0;
        P0=dat;                                                                //将要写入的命令数据送到数据总线上
        Lcd_EN=1;                                                                //给使能端1高脉冲,先置1
        Lcd_EN=0;                                                                //再置0,以完成高脉冲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Lcd_PSB=1;                                                //串口
        P2&=0xff-0x80-0x20;                                //并口端口初始化
        lcd_write_cmd(0x38);
        lcd_write_cmd(0x06);
        lcd_write_cmd(0x0c);
        lcd_write_cmd(0x01);
}
void pca_init()                                                                //PCA模块初始化 设置成捕获模式
{
        CMOD=0x00;                                //PCA计数器模式寄存器
        CCAPM0=0x11;                        //PCA比较/捕获工作模式寄存器
        CL=0x00;                                //PCA计数寄存器的低8位
        CH=0x00;
//        CCAP0L=0x00;                        //捕获寄存器低8位,当PCA模块用于PWM模式时,用来控制输出的占空比
//        CCAP0H=0x00;                        //当CH&L=CCAPnH&L时输出高电平,故CCAPnH&L越大,输出高电平时间越短
        CCON=0x01;                                //PCA控制寄存器 CR=1
        EA=1;
}
void init()                                                                        //系统初始化
{
        lcd_init();
        pca_init();
}
void out_lcd()                                                                //LCD显示
{
        uchar i,num1,num2,num3,num4,nums;
        for(i=0;i<8;i++)
        {
                num1>>=1;
                if(IR[i]>0x06) num1|=0x80;
        }
        for(i=8;i<16;i++)
        {
                num2>>=1;
                if(IR[i]>0x06) num2|=0x80;
        }
        for(i=16;i<24;i++)
        {
                num3>>=1;
                if(IR[i]>0x06) num3|=0x80;
        }
        for(i=24;i<32;i++)
        {
                num4>>=1;
                if(IR[i]>0x06) num4|=0x80;
        }
        nums=IR[32];
        lcd_write_cmd(0x80);
        lcd_write_dat(TABLE[num1>>4]);
        lcd_write_dat(TABLE[num1&0x0f]);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TABLE[num2>>4]);
        lcd_write_dat(TABLE[num2&0x0f]);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TABLE[num3>>4]);
        lcd_write_dat(TABLE[num3&0x0f]);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TABLE[num4>>4]);
        lcd_write_dat(TABLE[num4&0x0f]);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TABLE[nums>>4]);
        lcd_write_dat(TABLE[nums&0x0f]);
        lcd_write_cmd(0xc0);
        if(num1==0x00&&num2==0xff&&(num3|num4)==0xff)
        {
                lcd_write_dat('y');
                lcd_write_dat('e');
                lcd_write_dat('s');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0');
                lcd_write_dat('x');
                lcd_write_dat(TABLE[num3>>4]);
                lcd_write_dat(TABLE[num3&0x0f]);
        }
        else
        {
                lcd_write_dat('n');
                lcd_write_dat('o');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
        if(nums>2)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s');
                lcd_write_dat('s');
        }
        else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
}
void main()                                                                        //主程序
{
        delay(100);
        init();
        delay(100);
        while(1)
        {
                out_lcd();
                delay(100);                                                        //刷新显示的间隔时间
        }
}
void pca_()interrupt 7                                                //PCA中断入口
{
        if(CF)                                                                        //PCA计数器中断复位
        {
                CF=0;
                IR_i=0;
        }
        if(CCF0)                                                                //捕获中断处理捕获的时间
        {
                CR=1;
                CCF0=0;
                if(F_IR)
                {
                        IR[IR_i++]=CCAP0H;                                        //保存捕获的时间(这里只要高8位即可)
                        if(IR_i>=32)                                                //捕获到32个时间数据后复位等下一个起始信号
                        {
                                F_IR=0;
                                IR_i=0;
                        }
                }
                else

网友B(2017-06-21):
关注红外线,正需要这些资料,谢谢楼主分享资源!

网友C(2017-12-20):
非常实用的制作,正需要这个

网友D(2018-02-07):
思路全新,值得学习

网友E:
不错的想法,又长见识了,我都是用一个外部中断检测下降沿,一个定时器计时两次下降沿时间间隔的,这种方法节省资源,不过只能在有输入捕获的芯片上用

网友F:
回复支持一下,是否可以直接对接收到的红外载波进行学习,不通过接收头解调,这样不就可以实现任意载波频率信号的学习了吗

网友G(2018-12-31):
绝世好贴,顶一个

网友H:
谢谢分享 刚好需要

网友I(2019-02-10):
有一点坑,不全!

网友J(2019-08-21):
谢谢楼主的资源,正在学习中

网友J:
可以自己下载,值得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