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TO TTL 驱动问题

楼主(2017-05-05):
谁有这个单片机下载器w10的驱动。一直驱动装不上去有没有办法。

网友A:
这 USB 驱动跟板上所使用的芯片型号有关

网友B:
检查芯片是否损坏,虚焊

网友C:
现在弄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芯片是否损坏,虚焊

没有买了三个都不行的,就是驱动这里是感叹号

楼主:
没有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D:
如果購買到的是 PL2303HX,就無法再 Win8 Win8.1 Win10 以後作業系統使用!
原因為此晶片為仿製的,並不是原廠的,所以價錢特別的便宜!
廠商已於新的驅動程式封殺此晶片,所以 Win8 以後內建驅動程式太新,導致無法使用。

换这驱动下載完畢並且解壓縮,安裝 PL2303_Prolific_GPS_1013_20090319.exe(一楼可下载本程序

网友E(2018-11-26):
搜索win10_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可以解决,我之前也是总是驱动不行。
或者链接:

网友F:
用旧版的驱动,我用的2009年的驱动,你的usb to ttl是盗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