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自己做着玩的东西 全彩屏+单片机

楼主:
以前用1602写过菜单 用12864写过菜单 呃。。。。。。。噩梦一样 不是有多困难 就是纯码农啊 没完没了的显示刷新显示刷新 烦死我了 还有一个特烦人的地方 我要红字黑底的屏 因为我车的仪表配色就是这样 我想和它风格一样 可是这颜色的屏比较少 不太好找 干脆 改用发串口指令的全彩屏得了 想什么颜色都行

先做了个板子 用了一片STC12C5A60S2 带自我完全断电 带开钥匙门触发通电 带两路电机驱动芯片 带屏幕温度检测 带屏幕温度加热 因为 冬天特冷的时候液晶显示好慢啊 慢动作一样 所以下一步还会给这屏幕装个加热背板

设计这个板子可要了命了 因为整体厚度要薄 就是显示屏背上这个背板后的厚度要尽量小 算了半天最小的毛距离是5mm 每个元件都要计算厚度 让开显示屏后边的元件 改了好几次才搞定

背面那些字 每一个对应一个测点 组装好以后想测硬件不必把板子拆下来 以前弄1602和12864的时候 遇到有问题搞不清是程序还是板子就要拆开测 好麻烦 这次长记性了 预留测点

组装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了 呃。。。。。。正面看不见了 呵呵 右上那排线是供电和TTL通讯 主要是调试和下载程序用的 实际使用时不用这个 用主口的485通讯

写了两个测试页面 串口2通讯也写好了 程序暂时没什么可分享的 都是测试项目 以后做好了再扔上来

这两个测试页主要是为了测试控制板的各个端口是否正常 都正常才开始写正式程序

第一页是一些基础端口 什么指示灯啊 蜂鸣器啊 基本上开关端口都是每4s反转一次 拿万用表实测端口 对照显示的状态

第二页主要是测试电机的 这个屏将来会装在一个可以折叠的座上 灭车后自己折叠起来 所以需要监控电机的工作电流和位置 位置可以用可变电阻模拟也可以用霍尔脉冲算电机圈数 主板正面右上角的4组焊点是切换AD采集还是INT中断采集用的

然后。。。。。。

没然后了 后边的还没做呢 下次吧 哈哈

网友A(2022-09-07):
厉害,简直太厉害了!

网友B:
可以哦——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