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04W开双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7-05-05):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S2CON = 0x9a;               //UART2 控制寄存器
sfr S2BUF = 0x9b;               //UART2 数据寄存器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IE2   = 0xaf;               //中断控制寄存器2
WORD vel=0;
sbit P10=P1^0;
bit busy;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void Timer0Init(void)                //1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1;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91;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busy = 1;
    SBUF = dat;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void main()
{
UartInit();
Timer0Init();
while(1);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if(vel==200)
   {
   P10=~P10;
   SendData(P10);
   }
   vel++;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我想开启两个定时器,定时器0和定时器2,定时器0做定时使用,定时器2做串口调试使用,单个定时器我都能成功开通,但两个一起开,串口能正常工作,定时器0不能正常工作。串口读取不到P10送出的值,单独开通串口能正常工作,不知我那里写错了,会的朋友能指导下。

网友A(2019-02-04):
传统51的串口是使用T1定时器的,楼主用的STC15F204W是STC自行扩展的标准,要使用STC的头文件才能用上T2产生波特率,建议楼主仔细看下STC数据手册和例程

网友B:
之所以不能使用串口中断,是因为你的定时器设置太小,已经等于小于串口机器周期。而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高于串口中断,所以不能执行串口中断。解决方法1定时器时间改长一点2把串口优先级设高于定时器。

网友C:
我也是你这么用的 都挺好 你对比一下 另外 11.0592下 10微秒太小了 0误差至少要17微秒

下面是定时器0的初始化 上面是官网 下面是你的 对比一下
/*STC官网范例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你的程序
void Timer0Init(void)                //1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1;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91;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串口初始化
//你的程序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我的程序
void Init_UART1()                //串口初始化 1T/定时器2作波特率发生器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BAUD1L;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BAUD1H;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S=1;                                //开串口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