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路图 输入7.2V~12V电源 输出:3.3V、 5V 不允许使用任何模块

楼主:
输入7.2V~12V电源,输出2路电压:3.3V、 5V(2路电压可以用不同款芯片,也可以用同款芯片),不允许使用任何模块请问用什么模块好些,可以的话捎带电路图

网友A(2017-05-05):
如果功率不大用LDO就行,1117-3.3V和1117-5.0V;如果功率大就可以用DCDC电路来做。

网友B:
这属于模电范畴,LZ听说过“串联稳压调整”电路吗?早期成品稳压电源原理,3.3V,5V小case

网友C:
谢谢,我试试去

网友D(2017-06-11):
可以教教这个怎么做吗

网友E:
最简单的就是用转5v和转3.3的芯片,ASM1117等,给输出端并联一个小电容就行,用来滤波

网友F:
我知道,这是你老师出的题目,要你掌握由分列元件组成的稳压电路,只要翻翻你的模电教科书,不久行了?唉!用小白、初学者等形容你的五指是浪费了这些形容词。

网友F:
还是发个电路给你吧!

5.4.1 线性串联型稳压电路概述

⒈ 电路组成

⒉ 工作原理

⒊ 输出电压

⒋ 性能分析

⒌ 改进电路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 7-111-19362-8)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G:
使用LDO,用7805输出为5V。5V分压后再经过LM358输出3.3V。

网友H:
mark,有空记得看九楼的电路图

网友I:
负载小的话 可以把9楼的图5-10 中R1 R2 R3 V2 都去掉  VS接在V1基极和电源负之间   合理选择VS的稳压值也行

网友J:
不允许使用任何模块 为什么还要问用什么模块好

网友K:
12V直接進TS2937就可以了再加點電容跟2極體穩壓,輸出電流大概500mA。

网友L:
LM7805和1117-3.3,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