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下面这个2N3906与2N3904组成什么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
各位大神,我在学习做PWM控制LED亮度,所以想问一下途中这两个三极管的作用,如果我要把这个LED改成5V电压,200mA的LED灯板,又该采用什么驱动?

网友A(2017-05-06):
你给的局部电路貌似有问题哟!俩三极管位置刚好反了,

网友B:
与续流二极管的性能相似

网友C:
Q1和Q2构成一个放大器。

网友D:
IO输出高电平,Q1导通;IO输出低电平,Q2导通

网友E:
楼上说单基本正确,MCU管脚输出高电平,Q1导通;IO输出低电平,Q2导通

网友A:
通常类似两个管子的输出应用,应该是正负电源,两个管子中间俗称“浮地”,LZ的PNP方向反了。两发射极连在一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D:
IO输出高电平,Q1导通;IO输出低电平,Q2导通

给的应该就是一个三极管对管驱动电路,你看看这个http://www.elecfans.com/dianlutu ... 20120417268133.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给的应该就是一个三极管对管驱动电路,你看看这个http://www.elecfans.com/dianlutu/dianyuandianlu/2012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