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在帮我看看,于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7-05-06):
用hc139控制四个数码管动态显示,为啥最后一位一直都是8,而且四个数码管显示一直都不变。

网友A:
程序呢,还有硬件图

网友B:
应该不会,要么都不对要么全对,要学好C51,先学会单步调试。试试单步调试排除软件问题,软件没问题再检查硬件是否正确。

楼主:
程序太多,分模块写的

楼主:
显示5558的那四个数码管,程序太多,分模块写的。怎么发呀。

网友C:
最后一位显示8,应该是你没消隐导致两个数显示重叠了,具体的还得看你的程序,能不能发一下你的程序好帮你解决

网友D:
这问题问的,都不知如何帮你

楼主:
图发不上来啊

网友E:
就根据你的提问来大致说下:1找硬件问题,2找程序问题。3程序下载至硬件协议/通讯/。

网友F:
什么都没有给|?

网友G:
动态刷新

网友H:
全部显示8表明数码管的abcdefg都被点亮,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I:
来个模拟图·电路看看 是实物还是模拟?

网友J:
你还是先把程序和原理图放出来吧 ,不然,我们也没办法帮你找问题

网友K:
实例57  74LS139选通4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SEGx8.H"
#include"DELAY.H"
#include"DS1302.H"
#include"NONGLI.H"

#define         SEGx8_Port  P0  //硬件端口定义

extern unsigned char dtime[7][2];
extern unsigned char ntime[3][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1=P2^0; //定义数码管使能引脚1
sbit E2=P2^1; //定义数码管使能引脚2
sbit E3=P2^2; //定义数码管使能引脚3
sbit E4=P2^3; //定义数码管使能引脚4
sbit E5=P1^0; //定义数码管使能引脚5
sbit E6=P1^1; //定义数码管使能引脚6

unsigned char SEGx8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SEGx8_bits[]={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底层驱动-----------------------------*/
void SEGx8_WEI(unsigned char _Numb)        //位选
{

        switch(_Numb)
        {
                case 0: P2=0X00;break;
                case 1: P2=0X01;break;
                case 2: P2=0X02;break;
                case 3: P2=0X03;break;
                case 4: P2=0X04;break;
                case 5: P2=0X05;break;
                case 6: P2=0X06;break;
                case 7: P2=0X07;break;
                case 8: P2=0X08;break;
                case 9: P2=0X09;break;
                case 10: P2=0X0A;break;
                case 11: P2=0X0B;break;
                case 12: P2=0X0C;break;
                case 13: P2=0X0D;break;
                case 14: P2=0X0E;break;
                case 15: P2=0X0F;break;
                case 16: P1=0X00;break;
                case 17: P1=0X01;break;
                case 18: P1=0X02;break;
                case 19: P1=0X03;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SEGx8_DUAN(unsigned char _Numb)        //位选
{

        switch(_Numb)
        {
                case 0: SEGx8_Port=0X3f;break;
                case 1: SEGx8_Port=0X06;break;
                case 2: SEGx8_Port=0X5b;break;
                case 3: SEGx8_Port=0X4f;break;
                case 4: SEGx8_Port=0X66;break;
                case 5: SEGx8_Port=0X6d;break;
                case 6: SEGx8_Port=0X7d;break;
                case 7: SEGx8_Port=0X07;break;
                case 8: SEGx8_Port=0X7f;break;
                case 9: SEGx8_Port=0X6f;break;
                default :break;
        }

}

/*----------------------------实际应用------------------------*/
void showtime(void)
{
                    unsigned char i,d1,d2,m1,m2;
                        Conversion(0,YEAR,MONTH,DATE);
                        m1=month_moon/10;
                        m2=month_moon%10;
                        d1=day_moon/10;
                        d2=day_moon%10;

                        for(i=0;i<10;i++)
                        {
                                SEGx8_WEI(0);SEGx8_Port=0X5b;delayms(1);//显示年
                                SEGx8_WEI(1);SEGx8_Port=0X3f;delayms(1);
                                SEGx8_WEI(2);SEGx8_DUAN(dtime[5][0]-0x30); delayms(1);
                                SEGx8_WEI(3);SEGx8_DUAN(dtime[5][1]-0x30); delayms(1);

                        SEGx8_WEI(4);SEGx8_DUAN(dtime[4][0]-0x30);delayms(1);//显示月
                         SEGx8_WEI(5);SEGx8_DUAN(dtime[4][1]-0x30);delayms(1);

                            SEGx8_WEI(6);SEGx8_DUAN(dtime[3][0]-0x30);delayms(1);//显示日
                            SEGx8_WEI(7);SEGx8_DUAN(dtime[3][1]-0x30);delayms(1);

                            SEGx8_WEI(8);SEGx8_DUAN(dtime[2][0]-0x30);delayms(1); //显示时
                             SEGx8_WEI(9);SEGx8_DUAN(dtime[2][1]-0x30);delayms(1);

                                SEGx8_WEI(10);SEGx8_DUAN(dtime[1][0]-0x30);delayms(1);//显示分
                                SEGx8_WEI(11);SEGx8_DUAN(dtime[1][1]-0x30);delayms(1);

                            SEGx8_WEI(12);SEGx8_DUAN(dtime[0][0]-0x30);delayms(1);//显示秒
                             SEGx8_WEI(13);SEGx8_DUAN(dtime[0][1]-0x30);delayms(1);

                                SEGx8_WEI(14);SEGx8_DUAN(dtime[6][0]-0x30);delayms(1);//显示星期
                                SEGx8_WEI(15);SEGx8_DUAN(dtime[6][1]-0x30);delayms(1);

                                SEGx8_WEI(16);SEGx8_DUAN(m1-0x30); delayms(1);//农历月
                                SEGx8_WEI(17);SEGx8_DUAN(m2-0x30); delayms(1);

                                SEGx8_WEI(18);SEGx8_DUAN(d1-0x30); delayms(1);//农历日
                                SEGx8_WEI(19);SEGx8_DUAN(d2-0x30); delayms(1);

                        }

}

楼主:
这是数码管显示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