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电容电感芯片主程序

楼主(2017-05-06):
/************************************
*********STC89C51**********
**********12MHz晶振********/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16 cnt2ms;    //10ms计数器
uint8 cnt1s;    //1秒计数器

//电阻--------------------------------

#define        Z1 13910053.00
#define        Z2 3685279.00

float RZ=0;
unsigned long   RX=0;
unsigned long   RX2=0;
unsigned long   RX3=0;
unsigned long   RX4=0;
unsigned long   RX5=0;
unsigned long   RX6=0;
unsigned long   RX7=0;
unsigned long   RX8=0;
unsigned long   RX9=0;

//电感--------------------------------
float LZ=0;
#define        C1 0.05

//电容--------------------------------
float CZ=0;
float CX=0;

unsigned char I=0;
long tom;
unsigned int Pulsecnt=0;    //脉冲个数
unsigned int Pulsenum;    //脉冲个数
uint8 start=0;    //
uint16 PulseTime;    //10ms计数器
uint16 Pulse;    //10ms计数器
bit flag=0;
uint8 CH=0;    //
unsigned long x;
unsigned char LED_s=0;

/********************************按键*****************************************/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DIP=P0^7;

sbit    L1=P1^3;
sbit    L10=P1^4;
sbit    L100=P1^5;

sbit    A0=P2^0;
sbit    A1=P2^1;

sbit    RED=P2^4;
sbit    GRE=P2^3;
sbit    YEW=P2^2;

unsigned char temp[7];

/********************************0    1    2    3    4    5    6    7    8    9    H   L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9,0xC7};
//数码管位选
sbit B4   = P2^7;
sbit B1   = P3^7;
sbit B2   = P2^5;
sbit B3   = P2^6;

/****延时******/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j;
uchar i;
for(j=0;j<x;j++)
{
for(i=0;i<120;i++);
}
}
void Key_SM(void){

        if(K1==0){
             delay_1ms(5);
            if(K1==0){
                YEW=1;RED=1;GRE=0;
                GRE=0;

                //----电感档-------
                A0=0;
                A1=0;
                CH=2;//电感档

                while(K1==0){}

                 }
            }

        if(K2==0){
             delay_1ms(5);
            if(K2==0){
                 YEW=1;GRE=1;
                RED=0;

               //----电阻档-------
                A0=1;
                A1=0;
                CH=1;//电阻档

                while(K2==0){}
                     }

                }

       if(K3==0){
             delay_1ms(5);
            if(K3==0){
               YEW=0;GRE=1;RED=1;

               //----电容档-------
                A0=0;
                A1=1;
                CH=3;//电容挡
               while(K3==0){}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0x51;         //设置定时器0,方式1:16位定时器
      TH1=0;
      TL1=0;
      TH0=(65536-2000)/256; //设定定时周期
      TL0=(65536-2000)%256;
      TR0=1;
      TR1=1;
      ET1=1;
      ET0=1;
      EA=1;
//----电阻档-------
                //----电阻档-------
                A0=1;
                A1=0;
                CH=1;//电阻档

    YEW=1;GRE=1;RED=0;

    while(1)
    {

     Key_SM();
    if(flag==1){

        flag=0;

        x=Pulsenum*65536+TH1*256+TL1;//计算1s内的脉冲个数,频率=脉冲个数
if(CH==1){

      RZ=(Z1/x);//测量1K到1000K
        RX=RZ-1000;
        RX=RX>>1;//RX/2

        RX=RX*10;//数值扩大10倍
   if(RX>=10109){//减去1K阻值
        RX=RX-10109;
    }else{RX=0;}

    if(x==0){RX=0;RX2=0;RX3=0;RX4=0;RX5=0;RX6=0;RX7=0;RX8=0;RX9=0;}//无脉冲后所有的数字归零

  if(RX>9999999){RX=9999999; }//RX大于9999999,则RX=9999999

              RX2=(RX+RX3+RX4+RX5+RX6+RX7+RX8+RX9)>>3;//求平均提高精度

RX9=RX8;RX8=RX7;RX7=RX6;RX6=RX5;RX5=RX4;RX4=RX3;RX3=RX;//数值往后移动 保存上一次的阻值

//RX2=RX2/10;
if(RX2<=9999){RX2=RX2;L1=1;L10=1;L100=1;}
if(RX2<=99999&&RX2>9999){RX2=RX2/10;L1=0;L10=1;L100=1;}
if(RX2<=999999&&RX2>99999){RX2=RX2/100;L1=1;L10=0;L100=1;}
if(RX2>999999){RX2=RX2/1000;L1=1;L10=1;L100=0;}
    tom=RX2;

    temp[0] = tom/1000;
    tom = tom%1000;
    temp[1] = tom/100;
    tom = tom%100;
    temp[2] = tom/10;
    tom = tom%10;
    temp[3] = tom;

}
if(CH==2){

        LZ=(x*37*C1)/1000000;
        LZ=LZ*x;
        LZ=1000000/LZ;
    if(x==0)LZ=0;
  if(LZ>999999)LZ=999999; //限制最高值
         //更新电感值显示

if(LZ<=9999){LZ=LZ;L1=1;L10=1;L100=1;}
if(LZ<=99999&&LZ>9999){LZ=LZ/10;L1=0;L10=1;L100=1;}
if(LZ<=999999&&LZ>99999){LZ=LZ/100;L1=1;L10=0;L100=1;}
if(LZ>999999){LZ=LZ/1000;L1=1;L10=1;L100=0;}

    tom=LZ;

    temp[0] = tom/1000;
    tom = tom%1000;
    temp[1] = tom/100;
    tom = tom%100;
    temp[2] = tom/10;
    tom = tom%10;
    temp[3] = tom;

}
if(CH==3){

       CZ=6600000/x;
    if(x==0||x>30500)CZ=0;

  if(CZ>999999)CZ=999999;  //限制最高值
         //更新电容值显示
if(CZ<=9999){CZ=CZ;L1=1;L10=1;L100=1;}
if(CZ<=99999&&CZ>9999){CZ=CZ/10;L1=0;L10=1;L100=1;}
if(CZ<=999999&&CZ>99999){CZ=CZ/100;L1=1;L10=0;L100=1;}
if(CZ>999999){LZ=CZ/1000;L1=1;L10=1;L100=0;}

    tom=CZ;

    temp[0] = tom/1000;
    tom = tom%1000;
    temp[1] = tom/100;
    tom = tom%100;
    temp[2] = tom/10;
    tom = tom%10;
    temp[3] = tom;

}
         cnt2ms=0;
         Pulsenum=0;
         TH1=0;
         TL1=0;
         TR1=1;

    }

    }
}
/*******************************************************************************
* 函 数 名: Exti0_interrupt
* 函数功能: /T0引脚下降沿进入中断
* 入口参数: 无
* 返    回: 无
*******************************************************************************/
void T1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Pulsenum++;    //保存测得脉搏值

}
/********************************************************************
函数功能:定时器/计数器1中断处理
入口参数:null
返    回:null
备    注:null
********************************************************************/
void Timer0IntProc() interrupt 1 using 0 //2ms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cnt2ms++;

I++;
//数码管扫描

if(I==1){B2=1;B3=1;B4=1;B1=0;
         P0=dispcode[temp[0]];DIP=1;
        }
if(I==2){B1=1;B3=1;B4=1;B2=0;
         P0=dispcode[temp[1]];DIP=1;
        }
if(I==3){B1=1;B2=1;B4=1;B3=0;
         P0=dispcode[temp[2]];

   if(CH==1){DIP=0;}
        }
if(I==4){B1=1;B2=1;B3=1;B4=0;I=0;DIP=1;
         P0=dispcode[temp[3]];
        }

    if(cnt2ms==497)    //1s计时到
    {

        TR1=0;

        cnt2ms = 0;

        flag=1;
    }

}

网友A(2020-04-23):
  LZ=(x*37*C1)/1000000;
        LZ=LZ*x;
        LZ=1000000/LZ;
    if(x==0)LZ=0;
这几行代码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