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实现按键功能 源码 原理图 教程等

楼主(2017-05-06):
实验 5  STM32单片机实现按键功能

前面几章,我们介绍了  STM32  的  IO  口作为输出以及系统时钟的使用,这
一章,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如何使用  STM32  的  IO  口作为输入用。在本章中,我
们将利用板载的  4  个按键,来控制板子上的 4 个  LED。  通过本章的学习,  你
将了解到  STM32  的  IO  口作为输入口的使用方法。 本章分为以下学习目标:
1、了解按键输入的原理。
2、了解 STM32 的输入模式。

1.1  硬件电路设计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学会了如何使用 GPIO 输出模式,接下来,我们来学
习怎么使用 GPIO 的输入模式。 首先我们来看在我们开发板上面按键的原理图。

通过上面的原理图,我可能看到四个按键分别接到单片机的 PA0、 PE2、
PE3、PE4。

1.2  按键消抖
通常的按键所用开关为机械弹性开关,当机械触点断开 、闭合时,电压信号 如
下图:

由于机械点的弹性作用,一个按键开关在闭合时不会马上稳定的接通,在断
开时也不会一下子断开。因而在闭合及断开的瞬间均伴随有一连串的抖动。抖动
时间的长短由按键的机械特性决定的,一般为 5ms 到 10ms。按键稳定闭合时间
的长短则由操作人员的按键动作决定的,一般为零点几秒至数秒。按键抖动会引
起按键被误读多次。为了确保 CPU 对键的一次闭合仅作一次处理,必须去除按
键抖动。一般来说一个简单的按键消抖就是先读取一次按键的状态,如果得到按
键按下之后,延时 10ms,再次读取一次按键的状态,如果按键还是按下状态,
那么说明按键已经按下。

1.3   V3.5 库函数输入函数介绍
在第一章 LED 灯中我们已经介绍了,STM32 的 IO 口配置方式了,那么这

里 我们就不在作介绍了,我们直接介绍库函数中的输入读取函数。 输入读取函
数有多个函数,详细大家可以查看《STM32 固件库使用手册(中 文 翻 译
版 ).pdf 》, 在 这 里 我 们 简 单 介 绍 一 个 要 用 到 的 输 入 函 数
GPIO_ReadInputDataBit()函数:
这个函数是读取一个设置为输出模式时,一个 IO 口的状态值。当读取的 IO 口
为 1 的时候,输出 1,当 IO 口输出为 0 的时候,输出 0。
/*******************************************************************************
*
--------------------------------------------------------------------------------
* 实 验 名                 : 按键实验
* 实验说明       : 按键按下点亮D1-D4对应LED灯
* 连接方式       :
* 注    意                 :         所用函数在systick.c和led.c,key.c文件内
*******************************************************************************/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tick.h"

/*******************************************************************************
* 函 数 名         : key_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按下控制对应的LED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_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if(k_up==1)          //判断按键k_up是否按下
        {
                delay_ms(10); //消抖处理
                if(k_up==1)         //再次判断按键k_up是否按下
                {
                        GPIO_Write(GPIOC,(u16)0xfe);
                }
                while(k_up); //等待按键松开
        }
        if(k_down==0)
        {
                delay_ms(10);
                if(k_down==0)
                {
                        GPIO_Write(GPIOC,(u16)(0xfd));
                }
                while(!k_down);
        }
        if(k_left==0)
        {
                delay_ms(10);
                if(k_left==0)
                {
                        GPIO_Write(GPIOC,(u16)(0xfb));
                }
                while(!k_left);
        }
        if(k_right==0)
        {
                delay_ms(10);
                if(k_right==0)
                {
                        GPIO_Write(GPIOC,(u16)(0xf7));
                }
                while(!k_right);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
{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端口初始化函数
        GPIO_Write(GPIOC,(u16)(0xff));

下载:

网友A(2018-04-17):
看起来不错 想学习

网友B(2021-02-22):
很好 很奈斯 感谢分享

网友C(2025-06-19):
很好,清楚明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