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老是错误.

楼主(2017-05-06):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3=p3^4;//清零键
sbit beep=p1^0;
uchar code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共阴极数码管编码
uchar code wei[]={0x07,0x0b,0x0d,0x0e};
uchar data buffer_counts[]={0,0,0,0};
uint count=0;

网友A:
LZ真行,就程序本身的书写而言,都是基本常识错误,什么大小写不分、错别字、少分号等等。劝LZ还是用点心吧,不然真的学不到东西的

网友A:
这是你要的结果吗?似乎差了点什么,最少BUZZ没用上。

网友B:
p3 之类的标识符要大写

网友C:
一楼正解

网友D:
keil c只认识P3,不认识p3。这是reg51.h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