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备用电源问题 用两节1.5V的电池可以吗

楼主:
vcc2需要3.3V,现在我用两节1.5V的电池可以吗

网友A(2019-05-27):
接错了
VCC2,即DS1302的1脚是器件读写操作电源,通常是5V,3.3V
VCC1,即DS1302的8脚是器件掉电工作电压,此时单片机不能向DS1302中读写数据,是备用电源
VCC1是用来接纽扣电池的

网友B:
Vcc2为主电源,VCC1为后备电源。在主电源关闭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时钟的连续运行。DS1302由Vcc1或Vcc2两者中的较大者供电。当Vcc2大于Vcc1+0.2V时,Vcc2给DS1302供电。当Vcc2小于Vcc1时,DS1302由Vcc1供电。

网友C:
可以 两个vcc谁高就从谁供电 基本上 满足电压即可 充电也是涓流充电 即便是干电池也不会有危险

网友D:
你看看内部电路图 如果有稳压模块 直接上5V也行,如果没有看一下 芯片的电源电压范围,在那个范围内都可以的

网友E:
这要看你的电路设计了

网友F:
VCC=VCC2, when VCC2>VCC1 +0.2V; VCC=VCC1, when VCC1>VCC2.
芯片的问题一般在数据手册里能找到。能不能用非充电电池的问题只在于:
VCC1,VCC2的电压范围:2.0V~5.5V。所以两节1.5V电池可以用。

涓流充电是可以禁止的。TCS不等于1010就行。

网友G(2021-03-25):
1302备用电源使用3V的纽扣电池,如果没有用两节1.5V的干电池串联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