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V 4A数控稳压电源资料 含原理图 源码

楼主(2017-05-06):
一个不错的数控电源.就是成本有点高!两路输出:1:0-30V/4A   2: 5V/1.5A(固定输出)
电压分辨率0.458mV,电流分辨率0.076mA
电压步进0.0073V,实际用的是0.1V步进调节

在制作中发现;C37极性画反了!还有就是复位电路是51和AVR都兼容的,不能把四个原件都焊接上去,用什么芯片就焊接什么样的复位电路 !特此告知!

单片机源程序:

/***********************************************************************
名字:  main.c
作者:  春风
工程:  数控稳压电源
***********************************************************************/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lib.h"
#include"function.h"

sbit RS = P1^4;
sbit RW = P1^5;
sbit E  = P1^6;

#define DBUS P0
sbit clk_574_1 = P2^3;
//sbit clk_574_2 = P1^3;
//sbit lcd_rs    = P1^4;

uint idac;

idata uchar GOUT[7];
idata float temp1;
idata float dac_temp;
idata float sheding_temp;
idata float sheding_temp1;
char  code dx516[3] _at_ 0x003b;//这是为了仿真设置的(大虾仿真器)

/************************************************************************************
                              把浮点数拆开存储指针型数据
                                                          输入浮点数,方式0:设定值,1:检测值
************************************************************************************/
void chai(float x,bit y)
{
        uint i;
        for(i = 0;i < 7;i ++)
                GOUT[i] = 0;
        if(y == 0)
        {
                i = x / 10;
                if(i == 0)
                        GOUT[0] = ' ';
                else
                        GOUT[0]        = i + '0';
                GOUT[1] = (int)x % 10 + '0';
                x = x * 10;
                GOUT[3] = (int)x % 10 + '0';

                x = x * 10;
                if(((int)x % 10) >= 5 )// 防止后面大于4的数被舍去
                {GOUT[3] = GOUT[3] + 1;}
                else
                {;}

                GOUT[4] = ' ';
                GOUT[5] = ' ';
        }
        else
        {
                i = x / 10;
                if(i == 0)
                        GOUT[0] = ' ';
                else
                        GOUT[0] = i + '0';
                GOUT[1] = (int)x % 10 + '0';
                x = x * 10;
                GOUT[3] = (int)x % 10 + '0';
                x = x * 10;
                GOUT[4] = (int)x % 10 + '0';
                x = (x * 10);
                GOUT[5] = (unsigned int)x % 10 + '0';
        }
        GOUT[2] =  '.';
        GOUT[6] =  '\0';
}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

************************************************************************************/
void lcm_w_word(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x = x+y;
   w_code(x);
  while(*str != '\0')
  {
       w_data(*str++);
   }
  *str = 0;
}
/************************************************************************************
                              显示设定电压
************************************************************************************/
void  disp_sheding()
{
    lcm_w_word(0x90,0x00,"设定:");
    sheding_temp1 = sheding_temp + 0.0005;//------加0.0005修正有时显示.0999
        chai(sheding_temp1,1);
    lcm_w_word(0x90,3,GOUT);
        w_code(0x96);
    w_data('V');
}
/************************************************************************************
                 AD的16位整形数转换成浮点电压或电流值
************************************************************************************/
float adjisuan_U(uint x)
{
        temp1 = 11.990 / 0x5e1f;
        temp1 = x * temp1;
        return temp1;
}

float adjisuan_I(uint x)  //
{
        temp1 = 0.899 / 0x253d;
        temp1 = (x * temp1)-0.005;
        return temp1;
}
/************************************************************************************
*
*函数功能:输入浮点数
*
************************************************************************************/
float scanf_float(void)
{
        static uchar i = 0;
        static uchar x[5] = {'0','0','0','0','0'};
        static bit k = 1;
        uchar temp1,temp2;
        temp1 = key_sm();
        temp2 = key_sm();
        if((temp2 == 0xff) || (temp1 != temp2))
        {
                k = 1;
                return(atof(x));
        }
        else if(k)
        {
                k = 0;
                x[i] = temp1;
                i ++;
                if((temp1 == key_esc) || (i == 4))
                {
                        x[0] = '0';
                        x[1] = '0';
                        x[2] = '0';
                        x[3] = '0';
                        x[4] = '0';
                        i = 0;
                }
                return(atof(x));
        }
}

/************************************************************************************

                              扫描按键,并根据键值修改DAC的电压

************************************************************************************/
void key_dac()
{
                uchar key_qiao;
           key_qiao = key_sm();
        switch(key_sm())
                {
        case key_shang:dac_temp = dac_temp + 1.0;break;//---按下上键电压加1V
        case key_xia  :dac_temp = dac_temp - 1.0;break;//---按下下键电压减1
        case key_zuo  :dac_temp = dac_temp - 0.1;break;//---按下左键电压减0.1
    case key_you  :dac_temp = dac_temp + 0.1;break;//---按下右键电压加0.1
    case key_0    :dac_temp = 0;             break;//---按下0键电压归0
        default: key_qiao = 0xff;
                 }
                if(key_qiao != 0xff)  //  10月1日 这里原来是0x00就读AD不正常
                           {
                       RS  =  1;
                           RW  =  0;        //--------避免液晶屏干扰数据总线
                           if(dac_temp < 0){dac_temp = 0;}        //----判断电压低于0大于30时把数据归0
                        if(dac_temp >= 30.10){dac_temp = 0;}
                        sheding_temp = dac_temp ;
                        disp_sheding();
                        idac = conver(dac_temp);
                          dac(idac);
                        delay(50000);
                        }
}
/************************************************************************************
                                     主函数
************************************************************************************/
main()
{

                        lcd_rst(0);
                        rst_ad();
                        dac_temp = 0 ;
                       RS  =  1;
                       RW  =  0;        //--------避免液晶屏干扰数据总线
                             dac(conver(dac_temp));           //吸合低压继电器并输出0V
                       LED_ONOFF(1);//  打开背光源
                          set_7705_ch(0);
                    read_AD_data(0x38);
                    set_7705_ch(1);
                    read_AD_data(0x39);

                   disp_sheding();//显示设定电压
                   while(1)
                   {
                   lcm_w_word(0x80,0x02,"稳压电源");
                   lcm_w_word(0x90,0x00,"设定:");
                   lcm_w_word(0x88,0x00,"电压:");
                   lcm_w_word(0x98,0x00,"电流:");

                   write_ad(0x10);
               write_ad(0x04);
                   adjisuan_U(read_AD_data(0x38));
                   chai(temp1,1);
           lcm_w_word(0x88,3,GOUT);
                   key_dac();

下载:

网友A:
好资料,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7-11-18):
做这个作品难度很高!

网友C:
资料不错,下载了,谢谢了,

网友D:
这个作品难度很高!

网友B:
楼主老师英武神勇,天下无敌!

网友E(2020-02-07):
这个作品难度系数超高的,请问楼主师傅,采样电压控制PWM输出的PID算法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F:
在制作中发现;C37极性画反了!还有就是复位电路是51和AVR都兼容的,不能把四个原件都焊接上去,用什么芯片就焊接什么样的复位电路 !特此告知!
请问这个问题指的是所给资料中有的问题需要自行修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