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的行走路径的控制方法

楼主(2017-05-06):
请问可以用点阵的方式或者建立坐标系的方法来控制智能小车的行走路径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21-05-05):
你可以在小车的左中右都装上红外感应接头,红外感应接头能够检测到黑色线条。按照这个原理,我们在程序中写:如果中红外感应头检测到黑线,电机向前。如果左红外感应头检测到黑线,电机向左。如果右红外感应头检测到黑线,电机向右。至于电路搭建,你自己上网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