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stm32 灰度图采集程序

楼主(2017-05-06):
分享一个ov7670 +stm32 灰度图采集程序给大家
CMOS OV7670-FIFO模块测试程序
  将带FIFO的OV7670模块插入板上的CMOS1接口中,摄像头朝上,接上电源,TFT上显示摄像头拍摄图像。
  由于CMOS的数据先读入MCU后,MCU再将图像数据送到TFT上显示,故显示速度相对较慢。
注意:
由于FIFO控制脚复用了JTAG调试引脚,故该程序不能用JTAG在线调试。

一旦程序下载到芯片中后,JTAG引脚将被当作普通IO口使用,并且在没有解锁前,不能够再次进行JTAG仿真测试。

解锁办法:
通过串口下载一个正常的程序到芯片中即可,比如可以选择QF-TEST-LED中的文件进行下载。

J1  1、2端用跳帽连接
J2  1、2端用跳帽连接
J3  1、2端用跳帽连接

程序升级:

按key2按键,可实现解锁JTAG口,此时可以通过仿真器下载程序,若要看到图像,注意要拔掉仿真器。

源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Nvic_Exi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ft.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I2C.h>
#include "include.h"
#include "Image.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IO_Init(void);
extern u8 KEY;

u16 PixelCounter;   //用于像素计数
u8 datareadyflag;

//u8 data[40*160];
u8 data[R][C];
u8 * Data;

#define   White   244
#define   Black   0

#define STRM  500
#define STRL  380
#define STRR  652
//#define STRE  1200

u8 InterruptLine=0;
u8 TrueLine;
u8 DataReadyFlag=0;

u8 BlackLineData[R];
u8 Left[R]={1};
u8 Right[R]={C-1};
//uchar Mid[R]={R/2};

u8 LastFieldMid1=45;
u8 LastFieldMid2=45;

u8 ThresholdValue=130;
s16 Err = 0;
s16 Errlast   = 0;
s16 Errd  = 0;
s16 Errdlast  = 0;
s16 Erri  = 0;
s16 Roadtype  = 0;
s16 Errhistory[8]={0};
u16  Steerangle  = 0;

const u16 SlampeLine[R]=     //采样行,校准纵向畸变
  {
     56,//
     57,//
     58,//
     59,//
     60,//
     61,//121.5
     62,//118
     64,//114.5
     66,//111
     68,//107.5
     70,//104
     72,//100.5
     74,//97
     76,//93.5
     79,//90
     82,//86.5
     85,//83
     88,//79.5
     91,//76
     94,//72.5
     97, //69
     101,//65.5
     105,//62
     110,//58.5
     115,//55
     120,//51.5
     126,//48
     134,//44.5
     142,//41
     150,//37.5
     158,//34
     166,//30.5
     174,//27
     182,//23.5cm
     190,//20cm
     204,//16.5cm
     220,//13cm
     238 //9.5cm
  };

main()
{
        RCC_Configuration();;//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串口1初始化
//        printf("QF: You are welcom!\r\n");

        Cmos_CS =1 ;
        LCD_Init();
        IO_Init();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LCD_Clear(BLUE);       //清屏
        POINT_COLOR=YELLOW;
        BACK_COLOR=BLUE;
  //LCD_ShowString(20,50,"QF Welcom");
///        LCD_ShowString(20,100,"STM32 Camera");
//        LCD_ShowString(20,150,"MYOV7670 Initing......");

        CMOS1_PWDN=0;
        CMOS1_RST=0;
        delay_ms(20);
        CMOS1_RST=1;
        InitI2C0();
        while(1!=Cmos7670_init());   //CMOS初始化
        Exit_Init(GPIOC, GPIO_Pin_4, GPIO_Mode_IPU, EXTI_Trigger_Falling, 2, 5);        //VSYNC
        Exit_Init(GPIOD, GPIO_Pin_2, GPIO_Mode_IPU, EXTI_Trigger_Falling, 2, 0);
          while(1)
        {

                        if (datareadyflag==1)
                        {
                         EXTI->IMR &=~(1<<4);  //屏蔽中断
             EXTI->PR |=(1<<4);  //清楚悬挂标记位;
                    datareadyflag=0;
//-----------------------------------------------------------------------
                        //   DataAnalyse(1);
                       send_pic();

//-----------------------------------------------------------------------
                         EXTI->IMR|=(1<<4);          //允许外部中断,以便接收下帧图像数据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RCC select(external 8MHz)
* Input          : NO
* Output         : NO
* Return         : NO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void IO_Init(void)
{

          RCC->APB2ENR|=1<<0;//开启辅助时钟
        RCC->APB2ENR|=1<<2;//先使能外设PORTA时钟
        RCC->APB2ENR|=1<<3;//先使能外设PORTB时钟
         RCC->APB2ENR|=1<<4;//先使能外设PORTC时钟

           GPIOA->CRH=0X33333333; //PORTA上拉输出
        GPIOA->CRL=0X33333333;
        GPIOA->ODR=0XFFFF;

        GPIOB->CRL=0X88888888; //PB0-7  上拉输入
        GPIOB->CRH=0X33333333; //PB8-15  上拉输出
        GPIOA->ODR=0XFFFF;

           GPIOC->CRH=0X33333333; //PORTC上拉输出
        GPIOC->CRL=0X33333333;
        GPIOC->ODR=0XFFFF;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         //JTAG功能禁止,复用JTAG端口
}

//保持原有配置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定义 GPIO 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USART1的Tx脚(PA.9)为第二功能推挽输出模式 */

下载(此代码年代久远,采用的老版本的库和老版本看Keil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