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密码锁proteus仿真和汇编语言源代码 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7-05-06):
最近用51单片机做了一个汇编语言的密码锁仿真,是用8位数码管显示的,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密码锁的51单片机proteus仿真原理图: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
        LED_BIT_1 EQU 30H
        LED_BIT_2 EQU 31H
        LED_BIT_3 EQU 32H
        LED_BIT_4 EQU 33H
        LED_BIT_5 EQU 34H
        LED_BIT_6 EQU 35H
        LED_BIT_7 EQU 36H
        LED_BIT_8 EQU 37H
WORD_1 EQU 38H
WORD_2 EQU 39H
WORD_3 EQU 3AH
WORD_4 EQU 3BH
WORD_5 EQU 3CH
WORD_6 EQU 3DH
KEY_1 EQU 3EH
KEY_2 EQU 3FH
KEY_3 EQU 40H
KEY_4 EQU 41H
KEY_5 EQU 42H
KEY_6 EQU 43H
CNT_A EQU 44H
CNT_B EQU 45H
KEY_CNT EQU 46H
LINE EQU 47H
ROW EQU 48H
VAL EQU 49H
ORG 00H
S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
START: MOV CNT_A,#00H
            MOV CNT_B,#00H
            MOV KEY_CNT,#00H
            MOV LINE,#00H
            MOV ROW,#00H
            MOV VAL,#00H
            SETB P1.0
            MOV LED_BIT_1,#00H
            MOV LED_BIT_2,#00H
            MOV LED_BIT_3,#00H
            MOV LED_BIT_4,#00H
            MOV LED_BIT_5,#00H
            MOV LED_BIT_6,#00H
            MOV LED_BIT_7,#79H
            MOV LED_BIT_8,#73H
            MOV KEY_1,#00H
            MOV KEY_2,#00H
            MOV KEY_3,#00H
            MOV KEY_4,#00H
            MOV KEY_5,#00H
            MOV KEY_6,#00H
            MOV WORD_1,#6
            MOV WORD_2,#5
            MOV WORD_3,#4
            MOV WORD_4,#3
            MOV WORD_5,#2
            MOV WORD_6,#1
            MOV TMOD,#01H
            MOV TH0,#(65536-700)/256
            MOV TL0,#(65536-700)/256
            MOV IE,#82H
A0:       LCALL DISP

LSCAN: MOV P3,#0F0H
L1:          JNB P3.0,L2
             LCALL DLY_S
             JNB P3.0,L2
             MOV LINE,#00H
             LJMP RSCAN
L2:        JNB P3.1,L3
             LCALL DLY_S
             JNB P3.1,L3
             MOV LINE,#01H
             LJMP RSCAN
L3:        JNB P3.2,L4
             LCALL DLY_S
             JNB P3.2,L4
             MOV LINE,#02H
             LJMP RSCAN
L4:        JNB P3.3,A0
             LCALL DLY_S
             JNB P3.3,A0
             MOV LINE,#03H

                RSCAN: MOV P3,#0FH
                C1:         JNB P3.4,C2
                             MOV ROW,#00H
                             LJMP CALCU
                C2:        JNB P3.5,C3
                             MOV ROW,#01H
                             LJMP CALCU
                C3:        JNB P3.6,C1
                             MOV ROW,#02H
                CALCU: MOV A,LINE
                             MOV B,#03H
                             MUL AB
                             ADD A,ROW
                             MOV VAL,A
                CJNE A,#0AH,J1
                     MOV R1,KEY_CNT
                CJNE R1,#00H,J2
                LCALL ALARM_1
                LJMP START

  103. J2:          DEC KEY_CNT

  104.       LCALL SHIFTL2

W00: LCALL DISP
           MOV A,P3
           CJNE A,#0FH,W01
           LJMP A0
W01:   MOV A,P3
           CJNE A,#0F0H,W02
           LJMP A0
W02:   SJMP W00
J1:       MOV A,VAL
           CJNE A,#0BH,J3
           MOV R1,KEY_CNT
           CJNE R1,#06H,J4
           MOV A,WORD_1
           CJNE A,3EH,J5
           MOV A,WORD_2
           CJNE A,3FH,J5
           MOV A,WORD_3
           CJNE A,40H,J5
           MOV A,WORD_4
           CJNE A,41H,J5
           MOV A,WORD_5
           CJNE A,42H,J5
           MOV A,WORD_6
           CJNE A,43H,J5
           CLR P1.0
           LCALL DLY_L
           LJMP FINI
J5:       LCALL ALARM_2
           LJMP START
J4:       LCALL ALARM_1
           LJMP START
J3:       INC KEY_CNT
           MOV A,KEY_CNT
           CJNE A,#07H,K1
           LCALL ALARM_1
W10:   LCALL DISP
           MOV A,P3
           CJNE A,#0FH,W11
           LJMP START
W11:   MOV A,P3
           CJNE A,#0F0H,W12
           LJMP START
W12:   SJMP W10
           LJMP START
           LJMP START
K1:      LCALL SHIFTL
W20:   LCALL DISP
           MOV A,P3
           CJNE A,#0FH,W21
           LJMP A0
W21:   MOV A,P3
           CJNE A,#0F0H,W22
           LJMP A0
W22:   SJMP W20
           LJMP A0
ALARM_1:SETB TR0
                 JB TR0,$
                 RET
ALARM_2: SETB TR0
         JB TR0,$
         LCALL DLY_L
  RET

INT_T0:CPL P1.7
MOV TH0,#100
MOV TL0,#253
INC CNT_A
MOV R1,CNT_A
CJNE R1,#30,RETUNE
MOV CNT_A,#00H
INC CNT_B
MOV R1,CNT_B
CJNE R1,#20,RETUNE
MOV CNT_A,#00H
MOV CNT_B,#00H
CLR TR0
RETUNE:RETI

SHIFTL: MOV LED_BIT_6,LED_BIT_5
        MOV LED_BIT_5,LED_BIT_4
        MOV LED_BIT_4,LED_BIT_3
                MOV LED_BIT_3,LED_BIT_2
        MOV LED_BIT_2,LED_BIT_1
        MOV LED_BIT_1,#40H
        MOV KEY_6,KEY_5
        MOV KEY_5,KEY_4
        MOV KEY_4,KEY_3
        MOV KEY_3,KEY_2
        MOV KEY_2,KEY_1
        MOV KEY_1,VAL
RET

        SHIFTL2:

                MOV LED_BIT_1,LED_BIT_2
                MOV LED_BIT_2,LED_BIT_3
                MOV LED_BIT_3,LED_BIT_4
                MOV LED_BIT_4,LED_BIT_5
                MOV LED_BIT_5,LED_BIT_6
                MOV LED_BIT_6,#00H
                MOV KEY_1,KEY_2
                MOV KEY_2,KEY_3
                MOV KEY_3,KEY_4
                MOV KEY_4,KEY_5
                MOV KEY_5,KEY_6
                MOV KEY_6,#00H

        RET

DISP:CLR P2.7
     MOV P0,LED_BIT_8
     LCALL DLY_S
     SETB P2.7
     CLR P2.6
     MOV P0,LED_BIT_7
     LCALL DLY_S
     SETB P2.6
     CLR P2.5
     MOV P0,LED_BIT_6
     LCALL DLY_S
     SETB P2.5
     CLR P2.4
     MOV P0,LED_BIT_5
     LCALL DLY_S
     SETB P2.4
     CLR P2.3
     MOV P0,LED_BIT_4
     LCALL DLY_S
     SETB P2.3
     CLR P2.2
     MOV P0,LED_BIT_3
     LCALL DLY_S
     SETB P2.2
     CLR P2.1
     MOV P0,LED_BIT_2
     LCALL DLY_S
     SETB P2.1
     CLR P2.0
     MOV P0,LED_BIT_1
     LCALL DLY_S
     SETB P2.0
     RET
        DLY_S:MOV R6,#10
        D1: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1

所有资料下载:

楼主:
以下8个字节存放8位数码管的段码 1.        LED_BIT_1 EQU 30H 2.        LED_BIT_2 EQU 31H 3.        LED_BIT_3 EQU 32H 4.        LED_BIT_4 EQU 33H 5.        LED_BIT_5 EQU 34H 6.        LED_BIT_6 EQU 35H 7.        LED_BIT_7 EQU 36H 8.        LED_BIT_8 EQU 37H 存放初始密码 9.        WORD_1 EQU 38H 10.        WORD_2 EQU 39H 11.        WORD_3 EQU 3AH 12.        WORD_4 EQU 3BH 13.        WORD_5 EQU 3CH 14.        WORD_6 EQU 3DH 存放用户输入的6位密码 15.        KEY_1 EQU 3EH 16.        KEY_2 EQU 3FH 17.        KEY_3 EQU 40H 18.        KEY_4 EQU 41H 19.        KEY_5 EQU 42H 20.        KEY_6 EQU 43H ***** 21.        CNT_A EQU 44H 22.        CNT_B EQU 45H 23.        KEY_CNT EQU 46H  已输出的密码位数 24.        LINE EQU 47H      按键行号 25.        ROW EQU 48H      按键列号 26.        VAL EQU 49H       键值 ***** 27.        ORG 00H 28.        SJMP START 29.        ORG 0BH 30.        LJMP INT_T0 31.        START: MOV CNT_A,#00H 32.               MOV CNT_B,#00H 33.               MOV KEY_CNT,#00H 34.               MOV LINE,#00H 35.               MOV ROW,#00H 36.                    MOV VAL,#00H 37.                    SETB P1.0 38.                    MOV LED_BIT_1,#00H 39.                    MOV LED_BIT_2,#00H 40.                    MOV LED_BIT_3,#00H 41.                    MOV LED_BIT_4,#00H 42.                    MOV LED_BIT_5,#00H 43.                    MOV LED_BIT_6,#00H 44.                    MOV LED_BIT_7,#79H 45.                    MOV LED_BIT_8,#73H 46.                    MOV KEY_1,#00H 47.                    MOV KEY_2,#00H 48.                    MOV KEY_3,#00H 49.                    MOV KEY_4,#00H 50.                    MOV KEY_5,#00H 51.                    MOV KEY_6,#00H 52.                    MOV WORD_1,#6 53.                    MOV WORD_2,#5 54.                    MOV WORD_3,#4 55.                    MOV WORD_4,#3 56.                    MOV WORD_5,#2 57.                    MOV WORD_6,#1 58.                    MOV TMOD,#01H 59.                    MOV TH0,#(65536-700)/256 60.                    MOV TL0,#(65536-700)/256 61.                    MOV IE,#82H 62.        A0:       LCALL DISP 63.        LSCAN: MOV P3,#0F0H 64.        L1:        JNB P3.0,L2 65.                     LCALL DLY_S 66.                     JNB P3.0,L2 67.                     MOV LINE,#00H 68.                     LJMP RSCAN 69.        L2:        JNB P3.1,L3 70.                     LCALL DLY_S 71.                     JNB P3.1,L3 72.                     MOV LINE,#01H 73.                     LJMP RSCAN 74.        L3:        JNB P3.2,L4 75.                     LCALL DLY_S 76.                     JNB P3.2,L4 77.                     MOV LINE,#02H 78.                     LJMP RSCAN 79.        L4:        JNB P3.3,A0 80.                     LCALL DLY_S 81.                     JNB P3.3,A0 82.                     MOV LINE,#03H 83.        RSCAN: MOV P3,#0FH 84.        C1:        JNB P3.4,C2 85.                     MOV ROW,#00H 86.                     LJMP CALCU 87.        C2:        JNB P3.5,C3 88.                     MOV ROW,#01H 89.                     LJMP CALCU 90.        C3:        JNB P3.6,C1 91.                     MOV ROW,#02H 92.        CALCU: MOV A,LINE 93.                     MOV B,#03H 94.                     MUL AB 95.                     ADD A,ROW 96.                     MOV VAL,A 97.        CJNE A,#0AH,J1 98.        MOV R1,KEY_CNT 99.        CJNE R1,#00H,J2 100.        LCALL ALARM_1 101.        LJMP START 102.        J2: LCALL SHIFTL 103.             DEC KEY_CNT 104.        W00: LCALL DISP 105.                   MOV A,P3 106.                   CJNE A,#0FH,W01 107.                   LJMP A0 108.        W01:   MOV A,P3 109.                   CJNE A,#0F0H,W02 110.                   LJMP A0 111.        W02:   SJMP W00 112.        J1:       MOV A,VAL 113.                   CJNE A,#0BH,J3  判断是否为ENTER键 114.                   MOV R1,KEY_CNT 115.                   CJNE R1,#06H,J4 116.                   MOV A,WORD_1  比较密码 117.                   CJNE A,3EH,J5 118.                   MOV A,WORD_2 119.                   CJNE A,3FH,J5 120.                   MOV A,WORD_3 121.                   CJNE A,40H,J5 122.                   MOV A,WORD_4 123.                   CJNE A,41H,J5 124.                   MOV A,WORD_5 125.                   CJNE A,42H,J5 126.                   MOV A,WORD_6 127.                   CJNE A,43H,J5 128.                   CLR P1.0 129.                   LCALL DLY_L 130.                   LJMP FINI 131.        J5:       LCALL ALARM_2 132.                   LJMP START 133.        J4:       LCALL ALARM_1 134.                   LJMP START 135.        J3:       INC KEY_CNT 136.                   MOV A,KEY_CNT 137.                   CJNE A,#07H,K1 138.                   LCALL ALARM_1 139.        W10:   LCALL DISP 140.                   MOV A,P3 141.                   CJNE A,#0FH,W11 142.                   LJMP START 143.        W11:   MOV A,P3 144.                   CJNE A,#0F0H,W12 145.                   LJMP START 146.        W12:   SJMP W10 147.                   LJMP START 148.                   LJMP START 149.        K1:      LCALL SHIFTL 150.        W20:   LCALL DISP 151.                   MOV A,P3 152.                   CJNE A,#0FH,W21 153.                   LJMP A0 154.        W21:   MOV A,P3 155.                   CJNE A,#0F0H,W22 156.                   LJMP A0 157.        W22:   SJMP W20 158.                   LJMP A0 159.        ALARM_1; SETB TR0 160.                         JB TR0,$ 161.                         LCALL DLY_L 162.                         RET 163.        INT_T0:CPL P1.7 164.        MOV TH0,#100 165.        MOV TL0,#253 166.        INC CNT_A 167.        MOV R1,CNT_A 168.        CJNE R1,#30,RETUNE 169.        MOV CNT_A,#00H 170.        INC CNT_B 171.        MOV R1,CNT_B 172.        CJNE R1,#20,RETUNE 173.        MOV CNT_A,#00H 174.        MOV CNT_B,#00H 175.        CLR TR0 176.        RETUNE:RETI 177.        SHIFTL: MOV LED_BIT_6,LED_BIT_5 178.                MOV LED_BIT_5,LED_BIT_4 179.                MOV LED_BIT_4,LED_BIT_3 180.                MOV LED_BIT_2,LED_BIT_1 181.                MOV LED_BIT_1,#40H 182.                MOV KEY_6,KEY_5 183.                MOV KEY_5,KEY_4 184.                MOV KEY_4,KEY_3 185.                MOV KEY_3,KEY_2 186.                MOV KEY_2,KEY_1 187.                MOV KEY_1,VAL 188.        RET 189.        SHIFTL: MOV LED_BIT_1,LED_BIT_2 190.                MOV LED_BIT_2,LED_BIT_3 191.                MOV LED_BIT_3,LED_BIT_4 192.                MOV LED_BIT_4,LED_BIT_5 193.                MOV LED_BIT_5,LED_BIT_6 194.                MOV LED_BIT_6,#00H 195.                MOV KEY_1,KEY_2 196.                MOV KEY_2,KEY_3 197.                MOV KEY_3,KEY_4 198.                MOV KEY_4,KEY_5 199.                MOV KEY_5,KEY_6 200.                MOV KEY_6,#00H 201.        RET 202.        DISP:CLR P2.7 203.             MOV P0,LED_BIT_8 204.             LCALL DLY_S 205.             SETB P2.7 206.             CLR P2.6 207.             MOV P0,LED_BIT_7 208.             LCALL DLY_S 209.             SETB P2.6 210.             CLR P2.5 211.             MOV P0,LED_BIT_6 212.             LCALL DLY_S 213.             SETB P2.5 214.             CLR P2.4 215.             MOV P0,LED_BIT_5 216.             LCALL DLY_S 217.             SETB P2.4 218.             CLR P2.3 219.             MOV P0,LED_BIT_4 220.             LCALL DLY_S 221.             SETB P2.3 222.             CLR P2.2 223.             MOV P0,LED_BIT_3 224.             LCALL DLY_S 225.             SETB P2.2 226.             CLR P2.1 227.             MOV P0,LED_BIT_2 228.             LCALL DLY_S 229.             SETB P2.1 230.             CLR P2.0 231.             MOV P0,LED_BIT_1 232.             LCALL DLY_S 233.             SETB P2.0 234.             RET 235.        DLY_S:MOV R6,#10 236.        D1:MOV R7,#250 237.        DJNZ R7,$ 238.        DJNZ R6,D1 239.        RET 240.        DLY_L:MOV R5,#100 241.        D2:MOV R6,#100 242.        D3:MOV R7,#248 243.        DJNE R7,$ 244.        DJNE R6,D3 245.        DJNE R5,D2 246.        RET 247.        FINI:NOP 248.        END

网友A(2020-12-25):
引用 楼主:
以下8个字节存放8位数码管的段码 1.        LED_BIT_1 EQU 30H 2.        LED_BIT_2 EQU 31H 3.        LED_BIT_3 EQU 32H 4.        LED ...

这个也太乱了,乱到没法看!

网友B(2022-02-08):
请问这是几位密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