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测量交流电的电压电流

楼主:
单片机如何测量交流电的电压电流和频率

网友A(2017-05-06):
用示波器可以读出来

网友B:
用斯波器呀

网友C:
正常的做法是用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网友D:
可选用ATT7053或ATT7022芯片加互感器来完成

网友E:
这个需要使用取样电阻或互感器,然后变成直流(整流)然后使用AD方法(双积分、专用集成芯片)转换后交给单片机处理。当然别忘记等效电压的换算。

网友F:
用功率电阻或者互感器采集,模数转换,单片机处理,lcd显示

网友G(2017-08-28):
引用 网友F:
用功率电阻或者互感器采集,模数转换,单片机处理,lcd显示

精确吗

网友H:
用示波器

网友I:
高电压大电流用互感器,变换为5V以下电压信号再AD

网友J:
用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转换为单片机可以识别的信号

网友K:
互感器-滤波-电压偏移(如果本身ADC的测量量程就包含负值不需要)-CPU。其中互感器可以用线性光耦或者隔离放大器

网友L:
互感器测量,有电压型和电流型的

网友M:
开源程序让大家都弄弄,进程很快。

网友N:
读取电压绝对值做低通就可以了

网友O(2018-05-17):
如何通过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利用C51单片机分别采集到单个路灯的电压和电流?希望能给出原理图

网友P(2021-03-25):
引用 网友D:
可选用ATT7053或ATT7022芯片加互感器来完成

这个具体的电路怎么设计啊

网友Q(2021-11-19):
用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电流检测芯片ACS712等,强电转成弱电。这时候得到单片机可采集的正弦信号,adc采集,经过有效值算法,得到稳定值,显示在液晶或数码管上面

网友R:
以电流为例说明:

1、AD采样取平均值

较易实现。
或者将信号通过运放抬升到X轴上方,AD采样,累加求和,取平均,开方。

2、通过FFT算法
较难实现,不展开讲。具ST官方例程移步:download.csdn.net/download/liht1634/29898002

3、通过电能芯片读取相关值
能够测量各相及合相全波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有功能量、无功能量以及视在能量(PQS、RMS 两种方式可选择);基波有功功率、基波有功能量及基波电压、电流有效值,同时还能测量频率、各相电流及电压有效值、功率因数、相角、电压夹角等参数。

网友S:
计量芯片,单片机,加数码管显示 可以读出电流电压 频率 功率因数 有功 无功